改100V交直流电压表

楼主(2019-08-31):
       坛里邮购的100V交直流两用电压表,在这个量程下基本没有多大用处?
制作30V电源,测试数值只占弧度的3分之1,读数过于拥挤,要展宽刻度就要将表头改制为30V电压表。
但是这个表头的刻度线是大的5条刻度线,改30V表头重画刻度较麻烦。
还是改成25V的表头吧,基本可以利用原先的5条大刻度线,做电源时调到最大输出为24V就可以了,24V以上基本应用不多。
      经过测量表头的满度电流为1MA,100V电压所串联的分压电阻为30K加上表头电阻及表头串联较小阻值的电阻,在100V满度电压下流过的总电流为3MA。
这样,若要改为25V满度电压的表头,只需要将所串联电阻降低为在25V满度电压下,流过表头及分压电阻的总电流仍为3MA就成。
      实际找到一只5.1K0.5W的金属膜电阻,换上后满度电流接近1MA、总电流仍为3MA总体误差不大,凑付着用吧。
用数显稳压电源,调试起表头来还是很方便的。这个表头交直流两用,所以接线端子不用考虑正负极性。

网友A:
利用手中的器件,通过改装达到满意的效果,这就是DIY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手中的器件,通过改装达到满意的效果,这就是DIY精神。

谢谢回复!动手动脑,有益健康。增强动手能力,把想法变成实物。

网友:
从标牌看,此表头为磁电系表头,也就是直流表头,为了做交流表头用,增加了整流二极管。
二极管的加入,造成非线性,因此表头刻度线也是非线性的。在低压时尤为突出。
作为直流低电压测量,影响了准确度。

楼主:
谢谢老友关注!这类直流表头同样与万用表表头类同,只是较万用表表头的灵敏度低多了,万用表表头内阻一般在几个微安到几百微安,这个表头的内阻到了1毫安,按说精度自然也要相对低一些,改造的目的变用不上为有用处。
实际操作改造时,就考虑到这表的测量精确度如何?就是本着怎样利用原先的刻度,符合原先的设计精度来考虑的。调试时将测量电压降低,而实际上等于放大了刻度,误差容易显现。
事实正如你所言,这表在低端5V电压处测量值有点偏小,数值为4.8V,在表头的高端25V处测量值为24.8V,有点误差,其余10V、15V、20V基本压线,重画刻度稍嫌麻烦,凑付着用吧。

楼主:
这块小表头有意思的是交直流两用,而电路接法不同于一般的指针式万用表的交流测量部分,试了一下测量交流电压15V与测量直流电压15V其显示结果都是15V。下面附上一个500型万用表的交流测量电路,而小表头的测量部分因不用分档测试电压,所用原件也不多,表头接法很像是一个电桥接法。
小表头的整流二极管的接法与500表的二极管接法不同,500表二极管是在电路里串联接法,小表头背靠背相接,两个二极管正极串电阻接表头负端,表头正端通过串电阻接电路测试端,二极管两个负极一个串接电阻,与测试端子相接,另一个直接测试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块小表头有意思的是交直流两用,而电路接法不同于一般的指针式万用表的交流测量部分,试了一下测量交流电 ...

楼上老柳网友说的对。直流电压表是线性的;而交流电压表由于加入了整流原件就不是线性了(因为二极管是非线性的,它破坏了直流表头的线性度),所以,你的:“交直流两用电压表”必须使用两组刻度盘才能准确。

别看他原先号称“交直流两用”感觉他很有意思,其实不一定完全正确!在某个电压范围内可能误差很小(用它是做电压指示行),如果用他做全量程测量就会有很大的误差了、尤其是低电压段更是明显。

正因如此,大多指针万用表交流10V档刻度是独立的、低电压段的刻度是不均等的。如果想用它做交直流两用电压表、还是要另画一条交流刻度线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老柳网友说的对。直流电压表是线性的;而交流电压表由于加入了整流原件就不是线性了(因为二极管是 ...

测量交流100V,基本用处不大。
现在经过改制为低压直流表头,因为原刻度就是不均匀的非线性刻度。一块改为2.5A电流表,另一块改为25V电压表,就是为了利用原先的大刻度。
经过与数字表比对,基本误差不大,用于自制的简易稳压电源,凑付着用吧,改画刻度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