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小功放

楼主(2019-08-31):
准备半年的功放开工了,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电源变压器150瓦,35A桥堆,4万微法电容,变压器空载45伏,5A电流时40伏

楼主:
散热片高十厘米,长18厘米应该不小

网友:
不错,楼主下功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150瓦,35A桥堆,4万微法电容,变压器空载45伏,5A电流时40伏

1875用不了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5用不了这么高的电压。

我表达错误,正负22.5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达错误,正负22.5伏

那是可以的,我也刚做的1875,感觉一般般。

网友:
1875做到极致一样动听,可以参考47 labs的MODEL 4706,一部卖到1850美刀的1875功放。

网友:
1875中规中矩,很早以前做过,1875静态时发热也很高,直到把散热片轰热到接近40度就恒温了,如果不热就是假的

网友:
1875用E牛好声还是环牛

网友:
40度,这么高温度。

网友:
静态电流高,近似于甲类了,声音当然好听

网友B:
做这样一个小功放楼主花了多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样一个小功放楼主花了多少成本

1875和板自己买的,散热片,电阻电容,变压器都是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875和板自己买的,散热片,电阻电容,变压器都是废物利用

不知你的散热器热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