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汽车空调堵漏剂

楼主(2019-08-31):
我的车空调一直有微漏,大概半年加一瓶制冷剂;去年的时候在网上看到有那种汽车空调堵漏剂,原理就是堵漏剂遇到空气和水分就会凝固,堵住微漏的点,而空调系统内部是没有空气和水分的,可以保证在空调系统内部能安全的循环而不会造成堵塞。不过网上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说是会损坏压缩机什么的,不清楚是真实的经历还是只是臆测,而且也不能保证买到的堵漏剂一定是正品,所以才来求助大家,谁有用过这种产品的来科普一下。

网友A:
没有用过,之前用过水冷水路堵漏剂,但没有效果,后面还是拆了水箱才彻底解决。
空调堵漏应该也是个伪命题,就不担心进入到干燥管与里面的水汽发生反应堵塞住回路?一般的汽修工都盼望你检查回路换件,哪里会建议你使用这个东西,肯定会说很多吓唬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之前用过水冷水路堵漏剂,但没有效果,后面还是拆了水箱才彻底解决。
空调堵漏应该也是个伪命题 ...

水箱堵漏剂以前见过,也有朋友用过,效果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水箱堵漏剂是临时性应急用途,只能用在途中漏水的情况,到达目的地后就要去修理的,这不是为永久性目的设计的。
不过关于空调堵漏剂的问题应该是有可能的,空调用了这么多年了干燥瓶里应该会有少量的水汽的,这时候再加入堵漏剂就是雪上加霜了,应该在新空调刚装好的时候就加入堵漏剂,这样就可以保证不会有水汽进入了。
我的汽车空调其实我是知道是哪里漏的,就在空调散热器边上的圆管,应该是干燥瓶,那里有一些油迹,看来这就是空调的漏点,不过要修的话就要大动,这样还是比较冒险的,还是半年加一瓶制冷剂比较靠谱。

网友:
我的就是氟的气门芯老化,用肥皂泡沫检查一下吧。

楼主:
这个我也想到了,前年春天我就检查过低压口和高压口,低压口的塑料盖里有油迹,高压口的塑料盖里没有油迹,然后我就买了一套铜帽换上了,可以保证低压口和高压口不漏气了,然后继续检查其他管路,最后才发现了散热器那里的油迹。

网友(2019-10-07):
这个漏的不严重,可以用荧光查漏剂查下漏点

网友B(2019-11-07):
堵漏都是临时性的 最好彻底检查哪里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漏都是临时性的 最好彻底检查哪里漏

谢谢!前几天拆开检查过了,是冷凝器有漏点,有三个漏点,准备明年夏天换冷凝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