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失铭牌的开关电源怎么确定它的额定电流?

楼主(2019-08-31):
有一个开关电源,铭牌没有了,看不出来额定电流了,怎么才能确定它的额定电流或者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看输入部分保险丝型号和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圈直径综合预估一下试试

网友:
变压器导线的截面积,估计吧。再有就是看过流启动值了。最后通上电加上负载测温升。

网友:
我都是看次级整流管!

网友:
也可以将限流保护电路部分扒下来,仔细分析一下限流门槛电压值与电流采样电阻之比即可反推出最大输出电流值。

网友A:
电源功率标注还有吧?如果功率数都看不到了,用高压滤波电容的容量预估功率,大概按每瓦一微法算。

得到功率后乘80%,再除以输出电压,就能大概估计出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标注还有吧?如果功率数都看不到了,用高压滤波电容的容量预估功率,大概按每瓦一微法算。

得 ...

我感觉开关电源最大的输出功率限制就是次级整流管发热量大,有些二极管因为过热而损坏的不在少数!

网友:
最好使用电子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
电子负载测试最大保护电流,然后降低1/3左右就是额定电流

网友:
输出的电流超过一定限度会自动保护的;可以通过这个电流值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开关电源最大的输出功率限制就是次级整流管发热量大,有些二极管因为过热而损坏的不在少数!

您是因为经常捣鼓电源,想的比较细。
作为普通使用者来说,知道电源功率、测得输出电压,简单的除一下就行了。
便宜电源品质不高,在此基础上再降额20%以上使用,基本能确保安全。

网友:
假负载测电压电流,看在多大功率的时候电压下降或者输出保护

网友:
看高压主电容容量,每微法算0.8--0.9W,有功率,有电压,电流就出来了…

网友:
负载测试,电流*电压=功率

网友:
   以前网上购个充电器,高压电解电容2个,是82UF,主变是QP5050,输出功率达600W!   天呀!!!!!

网友:
一块钱买条电炉丝,直接通电测试,电压下降或者是保护时就是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