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fpc排线涂层的问题?

楼主(2019-09-01):
我想把这种fpc排线的棕黄色涂层去除,让内部铜箔裸露,应该用什么方法呢?目前已经排除砂纸,锉刀。最好是用化学药剂之类。

网友:
聚酰亚胺,没东西可以溶

网友:
去掉干什么?就这样挺漂亮的啊

网友:
直接去打一些,不要覆漆的板。

网友:
关键是耐不耐烙铁温度,要是耐尝试纯阿司匹林药片。因为热熔状态阿司匹林很容易去除漆包线漆皮。

网友:
用火烧呢呢

网友:
这个好像是热压的,试过可以用小刀将其分离薄膜层,最后用小刀刮或洗板水擦

楼主:
我也说一句感谢诸位前辈指点,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刀片物理去除了,我的目的是把这种拍线做成触点,给某些触点设计不科学的游戏机手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