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2p2.5脚至1脚的阻值

楼主(2019-09-01):
看图。补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班再请教一下。次电阻大小对音量高低影响大不大?减小阻值能否提高音量?能小到多少?

在直热管串联灯丝电路里,除了灯丝电流还叠加了屏极和帘栅极电流,这个电阻起分流作用,其阻值经过计算,根据灯丝电压可以稍作调整,一般不要轻易改变。

网友:
5脚是灯丝中心抽头。1和7脚是灯丝两端。中心到两端直流电阻应当相等。或者非常接近。

网友:
电路看不清楚,很像上海451收音机电路,直热管灯丝串接电路其分流电阻可参考下面电路:
1、冯报本《超外差式收音机 》:
2、上海451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电路,电阻510欧姆:
3、上海451收音机外形:

楼主:
谢谢白班,是451收音机电路,因图看不清阻值到坛里来问

楼主:
己看到,510欧。

楼主:
白班再请教一下。次电阻大小对音量高低影响大不大?减小阻值能否提高音量?能小到多少?

网友:
轻易不要选择串丝机,当年串丝机的出现是因为无论是整流管或者硒堆都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这些器件整流压降大,所以用串丝提升效率,今天有肖特基整流管,用并联灯丝共地处理好抗干扰性能有极大提升。不是串丝机能比的,而且串丝机不易控制灯丝电流,个别灯丝电流偏小,有些又偏大,用并联灯丝加稳压块性能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