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500型万用表的调整

楼主(2019-09-01):
  本文只介绍电气调整,不涉及机械部分,当然动平衡要调好。
  现在基本是数字表的时代,但仍有不少在用指针表,像我这样上岁数的,更是对指针表情有独钟。最近收了块500型表,经调整后精度令人满意,现说一下调整过程与看法。先上个电路图
500型万用表电路图

1.直流电流档调整
   因测量直流压降<0.75V,所以R1+R2+R3+R4+R5+R6=1.5R+6R+67.5R+675R+2.25K+12K=15K,为什么是15K?因为50UAX15K=0.75V.这是基准,
   不能变动,否则就乱套 了。老500表R1至R4均为线绕电阻,误差<1%,温飘<50ppM。现在出的500表吗就不说了,我收的这块表内电阻惨不忍睹,
   都是 小功率的金属膜电阻, 还有炭膜的。收本表花费不大,如从网上购线绕电阻,价格不菲,购康铜丝自制,也不便宜,还要做电阻骨架,本着“修
   新如新”及节约的原则,全部用五环金属膜改制。虽然温飘大,但便宜,再说平常使用环境也没那么苛刻。以下各档电阻调整均采用此办法。
2.50UA基准档调整
   从电路图可知,表头灵敏度40UA,内阻2.5K,现需将灵敏度扩展至50UA,分流电阻总值定为15K,则表头总内阻=15KX(50UA-40UA)/40UA=3.75K,这个
   3.75K=表头内阻(2.5K)+R7(1K)+可调电阻R8一部分。
   现在有的坛友对表头灵敏度及内阻追求太精确,碰到拆装老表头,又是充磁又是退磁,还得有充磁机,很麻烦。我认为完全可避免。用公式:表头总
   内阻 =15KX(50UA-表头灵敏度UA)/表头灵敏度UA,若计算值大于表头内阻并且大于3.75K,则加大R7,若计算值大于表头内阻小于3.75K,则减小
   R7,直至取消,若计算值等于表头内阻,则取消R7,将可调电阻R8一部分调到零,即滑动臂调到最上端,不过这样就没有调节的余地了。若计算值小
   于表头内阻,说明表头灵敏度太低,无法用于本电路。经以上调整,对电流各档无影响,只对电压档有影响,调整后叙。50UA电流档满度调整时,串一
   自认为准确的电流表或万用表,调可调电阻R8,负误差时滑动臂向上调,反之下调,固定后就不要再动了。
3.直流电流各档调整
   只要R1至R6阻值准确,无需调整。R1,R2采用2W的,其余均为1W的,功率余量较大。R8可采用小型可调电阻,两个1K背靠背连接。
明天继续。

网友:
看了楼主贴子后,默默打开500型万用表后盖,测6R电阻为6.2R,67.5R电阻为68R.675R电阻为677R.
拿出库存电阻,拼凑号6欧,67.5欧 675欧电阻(基本准确),焊上,测直流电流和电压准确多了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5.电阻档调整
500万用表中心阻值设计为10Ω,该表电阻档电路设计非常科学,误差不大。从电路图可看出,电阻档接在50uA处,前文已计算过50uA综合表头内阻为3K,电阻档电源除RX10K档外采用1.5Ⅴ干电池,为充分利用电池,一般设计上限电压1.6Ⅴ,下限电压1.2V,由可调电阻R19调节适应电压的变化。 先计算电阻档扩展后的内阻,1.6Ⅴ时:R19滑动臂向下调节,直至与R20相连,则为R20(4.3K)//(R19(1.9K)+R18(1.6K)+3K(50uA表头综合内阻))=2.588K,串联R21(11.6K)后内阻为2.588K+11.6K=14.188K,1.2V时:R19滑动臂向上调节,直至与R18相连,则为(R20(4.3K)+R19(1.9K))//(R18(1.6K)+3K(50uA表头综合内阻))=2.641K,串联R21(11.6K)后内阻为2.641K+11.6K=14.241K。
RⅩ1K档
该档也可以说是基本档,设计中心阻值10K,并联一分流电阻R25(33K),中心阻值1.6Ⅴ时为R25(33K)//14.188K=9.922K,1.2V时为R25(33K)//14.241K=9.948K,与设计中心阻值10k偏差不大,最大误差0.078K。如想再减小误差,经试算可将R21改为11.8K,扩展后的内阻1.6Ⅴ时为14.388K,1.2Ⅴ时为14.441K,中心阻值1.6V时为R25(33K)//14.388K=10.019K,1.2Ⅴ时为R25(33K)//14.441K=10.045K,最大误差0.055K,考虑到电池大多时工作电压为1.5Ⅴ,最大误差不会超过0.03K,可见误差已经很小了。下面各档计算时均釆用改阻值后的R21。校准时先将R18,R19,R20阻值选定,R21可微调,主要调整R25,先将表笔短接调零,再测量10K标准电阻,表针应指示中心阻值10K,如表针偏左,则调大R25,反之调小,上述步骤反复几次,就调好了。该档为独立电阻,调整时不影响其它各档。
RX1档
设计中心阻值为10Ω,并联一分流电阻R22,调整时影响因素较多,开关接触电阻,接线电阻,表笔电阻,表笔插座接触电阻及电池内阻(0.5Ω左右)等,这些电阻加R22(9.4Ω)等于设计电阻10Ω,以下计算均采用此阻值。中心阻值1.6Ⅴ时为10Ω//14.388K≈10Ω,1.2Ⅴ时为10Ω//14.441K≈10Ω,调整方法同RX1K档,测量标准电阻为10Ω,只能调整R22,R21不要再调整,否则造成RX1K档不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表为了保护,在内部串一0.5A保险管,此保险管电阻不等,有的高达1Ω以上,调准后再換保险管,将造成较大误差。
RX10档
设计中心阻值100Ω,并联分流电阻 为R22(10Ω)+R23(91Ω)=101Ω,中心阻值1.6V时为101Ω//14.388K=100.3Ω,1.2Ⅴ时为101Ω//14.441K=100.3Ω,调整时只可调整R23,方法同RX1K档,测量标准电阻为100Ω。
RX100档
设计中心阻值1K,并联分流电阻为R22(10Ω)+R23(91Ω)+R24(973Ω)=1.074K,中心阻值1.6V时为1.074K//14.388K≈1K,1.2V时为1.074IK//14.441K≈1K。调整时只可调整R24,方法同RX1K档,测量标准电阻为1K。
RX10K档
设计中心阻值100K,串一电阻R26(85.2K),该档可独立调整,不影响其它档。该档电源为9Ⅴ迭层电池,内阻较大,新电池约0.5K,用旧后约1K。设计电压上限取9.6V,下限8.7Ⅴ。中心阻值9.6V时为R26(85.2K)+14.388K+0.5K(电池内阻)=100.09K,8.7Ⅴ时为R26(85.2K)+14.441K+1k(电池内阻)=100.64K,误差在设计范围之内。调整时只可调整R26,方法与RX1K档相反,即指针偏左时调小R26,反之调大,测量标准电阻为100K。
以上电阻档调整时,RX1K,RX10K档可单独调整,最好先调整RX1K档,然后再调整其余各档。因受外在因素影响,先调影响最大的RX1档,然后RX10档,RX100档顺序调节,RX1档电流较大,R22选用功率2W的,其余调整电阻选用1W的。 表头参数不同或更换表头后,各档调整的电阻阻值肯定与电路图不符,电阻的调整可串并联或其它有效的办法。考虑到指针表的显示误差,测量用的标准电阻其实用五环金属膜1%误差的电阻就够用了,不必追求极致。以上电阻档只调准了中心阻值,其余位置误差大的话,说明表头线性不好,本方法无法调整。
500万用表的调整就啰嗦这些,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楼主:
接上。
直流电流档校准时串一电流表,调整顺序为R1,R2,R3,R4,负误差时调大电阻,反之调小电阻。500MA档调R1,
100MA档调R2,10MA档调R3,1MA档调R4,因各档电阻电阻有牵连,1MA档调完后各档再复核一下。
4.直流电压档调整
从电路图可知,表头综合内阻与电流档分流电阻并联,形成一个新的50UA的综合表头,内阻为15K//3.75K=3K,该表测量电压接入点在50UA处,测量电压的内阻为:1V/50UA=20K,即20K/V,则各档分压电阻计算很简单,因各档电阻为串联,应从低档顺序调整。调整时并一电压表。
2.5V档内阻为2.5VX20K/V=50K,即R10(11.4K)+R9(35.6K)+综合表头内阻(3k)=50k。
10V档内阻为10VX20K/V=200K,即R11(150K)+2.5V档内阻(50K)=200K。
50V档内阻为50VX20K/V=1M,即R12(800K)+10V档内阻(200K)=1M。
250V档内阻为250VX20K/V=5M,即R14(3M)+R13(1M)+50V档内阻(1M)=5M。
500V档内阻为500VX20K/V=10M,即R15(5M)+250V档内阻(5M)=10M。
2500V档因接入点不同,接在R5,R6接点上,表头扩展I电流为(40UAX(12K+3.75K))/(I-40)=3K(R1+R2+R3+R4+R5),则I=250UA,1V/250UA=4K,即4K/V,2500V档内阻为2500VX4K/V=10M。
该档为独立电阻,因内阻很大,所以忽略了串联的表头综合内阻,对准确度影响很小。
电压各档调整时,负误差时调小电阻,反之调大电阻。如新换表头灵敏度及内阻与本电路不符,即综合内阻不是3.75K,2.5V档则调整R10,最好不要调整R9,2.5V档分成两个电阻,是为了交流电压接入点,后叙。依次调整后续各档,前档调准后固定,后档调整时不可在动前档。即10V档调R11,50V档调R12,
250V档调R13,R14,500V档调R15,2500V档调R27。
4.交流电压档调整
本表测量交流电压内阻为4K/V,电压接入点也在50UA处,因采用硅二极管半波整流,扩展后的灵敏度为:250UAX0.9X0.5=112.5UA,并联电阻为:50UAX(R16(2.25K)+表头综合内阻(3K))/(112.5UA-50UA)=4.2K,该电阻由R17(3.8K)+R8可调电阻一部分组成。表头112.5UA时综合内阻为:(2.25K+3K)//4.2K=2.33K。
交流10V档内阻,10VX4K/V=40K,即R9(35.6K)+2.33K+二极管内阻=40K,调整时只能调R9,尤其换新表头后,造成2.33K有偏差时,但调整R9时,R10也要相应调整,否则造成直流电压不准。实际上因交流10V档的非线性,内阻要小于40K。
交流50V档内阻,50VX4K/V=200K,即R11(150K)+R10(11.4K)+10V档内阻(<40K)=200K。
交流250V档内阻,250VX4K/V=1M,即R12(800K)+50V档内阻(200K)=1M。
交流500V档内阻,500VX4K/V=2M,即R13(1M)+250V档内阻(1M)=2M。
交流2500V档内阻,2500VX4K/V=10M,该档为独立电阻,因内阻很大,所以忽略了串联的表头综合内阻,对准确度影响很小。
直流电压调准后,交流电压各档就基本准确了。调整时并联一交流电压表,先调线性档位,即50V档,250V档均可。负误差时调大R8,即滑动臂上移,调无可调再调大R17,反之亦然。该调整部分为总的交流灵敏度,实际上就是调112.5UA的大小。然后再调交流10V档,见前述,10V档和50V档应反复调整几次。
有时间再写。

网友:
静候下文,谢谢分享。

楼主:
5. 赵
50010R赵
п赵50uA3K1.5V1.61.2R19仯赵50uA仯1.6VR19R20R20(4.3K)//(R19(1.9K)R18(1.6K)3K(50uA))=2.588K1.2VR19R18(R20R19)//(R183K)=2.641IKR21(11.6K)1.62.588K11.6K=14.188K1.2V2.641K11.6K=14.241K
RX1K
10KR25(33K)裬λ1.6V33K//14.188K=9.922K1.2V33K//14.241K=9.948K0.078K10KСR21(11.6K)11.8K1.6V33K//14.388K=10.019K1.2V33K//14.441K=10.045K0.055K1.5С0.03KСR2111.8K
RX1
10R翪裬裬R22(9.4R)10RR2210R1.6V10R//14.388K10R1.2V10R//14.441K10R
RX10
100RR22R23=101R1.6V101R//14.388K=100.3R1.2V101R//14.441K=100.3R
RX100
1KR22R23R24=1.074K1.6V1.074K//14.388K=0.999K1.2V1.074IK//14.441K=1K
RX10K
100K91K0.5K裬1.6R26(85.2K)14.388K0.5K=100.09K1.2VR26(85.2K)14.441K1IK=100.64K
赵RX10IKRX1KRX1RX10RX100贮С費QR18R19R20RX1KR21R25(33K)裬10K裬10KR25С跴ΣRX1RX10RX100RX1R22RX10R23RX100R24R21RX10KR26СR26
RX1е裬裬е·б0.5AЩ裬е1RQС
R220.15A2W1W

楼主:
为何乱码了

网友:
关心这个修改

网友:
辛苦了。好久没见技术贴了。谢谢分享。

楼主:
不知为何乱码了,只能重写

网友:
很详细的调整步骤,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好能说说线性不好的调整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个是好贴,谢谢楼主,辛苦了!请继续!

网友:
好帖!内容详尽,感谢楼主!

楼主:
影响表头线性的因素较多:1.上下轴按装误差大,与动圈中心不重合,这个因素影响最大,解决办法重新粘上下轴,很麻烦,搞不好就损坏动圈与游絲。2.中心铁柱偏离中心,可调整按装孔,此方法很危险,尽量避免。3.游絲按装不平整,歪斜,变型等,可更换或调整游絲,此方法较易操作。4.游絲弹性线性差,可更换游絲,此方法较宜操作,不过游絲弹性是否线性不好测量。5.磁钢磁性不均匀,可重新充磁一试,有坛友介绍在磁钢上粘贴小磁铁的办法,原理不成问题,不过本人未试过。综上所述,表头线性是很难调整的,尤其是第2和第4的因素,很难操作,不知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介绍一下造福广大坛友。

网友:
表头线性不好确实挺麻烦,出厂时带的 基本是调不过来。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讲最新款MF47的调整方法,与老47表不同的是它的直流和交流电阻有些是共用的。并且它的交流档用的是2个1N4148,而不是用的2AP9.原因不懂

楼主:
现在的MF47良莠不齐,山寨品众多,还有学生实习用表,电路图也有多个版本,有的表头灵敏度39.5uA,有的46.2uA,电阻档中心阻值有22Ω的,有16.5Ω的,没有一个相对标准的电路图,无法分析计算。至于交流档采用用1N4148等硅二极管也属正常(便宜),只影响交流10Ⅴ档刻度的非线性,所以不可换用2AP9等锗二极管。

网友(2019-10-01):
内部的绕线电阻用现在金属膜电阻很难配准。

网友:
我家还有一块500表30多年了

网友:
有块30多年的表改天参照楼主资料校正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支持关注

网友:
楼主不但是技术高手,而且热心。谢谢了!

网友(2020-02-21):
做个记号,抽空试试

网友:
好方法,有原理够详细,正好修修我的一块旧表。

网友:
看看我的2块500表3、40年了

网友:
500表实在不喜欢用,想当年做电视机拧那两个妞手都疼,真的不如108破表,至少手感好多了。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手头有三块500表,虽然笨重还是喜欢用。

网友(2020-03-25):
我有个破500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对500表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我的500型表正好需要调一下

网友:
很好的帖子,对500表了解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难得的详细调整贴,收藏了。

网友(2020-05-16):
很好的帖子,分析透彻,条理分明,学习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帖正需要修修我的了,谢谢

网友(2021-02-27):
  老师好!
  学习您的方法,我己修好了一只500型,是上海第四电表厂的星牌,只是校正不懂方法,电阻值10Ω,100Ω,1K,10K等中心指示都非常正确,用电阻和数字表作比对的,只是头尾值有偏差,比如1K档,4K以下和50K以上有偏差,不知怎么弄了,望赐教为感!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表头的线性,在50ua档串联一个50ua的直流电表(数字表比较直观)。调节限流电阻看看15ua、25ua、30ua、50ua处是否两表相符合,一般来说如果表头线性良好,表盘是原来的表盘,电阻档只要中值准确,其他阻值也是准确的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请问47表和500表调整方法一样吗。

网友:
学习,那天自己量下

网友(2021-04-28):
学习了,根据公式可以倒推出只要表头由40微安失磁成42.8微安及以上的时候这种方法就调整不过来了。42.8微安就是临界值!

网友:
感谢楼主,真好,真的打字很麻烦楼主辛苦,为大家服务提供教程式文章

网友:
其它表可以参考一下,参数代换一下按公式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
直流电流档校准时串一电流表,调整顺序为R1,R2,R3,R4,负误差时调大电阻,反之调小电阻。500MA档调R ...

不错的文章,有一点不明白,上四有一种500表,表头并35,7k电阻,电流档串一个2k电阻,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2021-08-21):
楼主是个狠人。向您学习

网友(2022-12-29):
很好的技术贴,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文章,有一点不明白,上四有一种500表,表头并35,7k电阻,电流档串一个2k电阻,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说的是下面这图吧。我猜表头并联的35.7K,可能是为了增加表头阻尼,
2K串联在这里,增加了50uA档的压降,我觉得没有好处,因为会增加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对于50uA档:
满偏时,表头两侧电压为40uA*2K,则35.7K上的电流为40uA*2K/35.7K=2.2409uA,
可调上的电流为 40uA+2.2409uA=42.2409uA,
15K分流支路上的电流为 50-42.2409=7.75910uA,
则 (2K//35.7K+可调)*42.2409uA=7.75910uA*15K,可调=0.8614K

用2.5V档验证一下,其内阻为:
[(2K//35.7K+0.8614K)//15K+2K]+10K+另一只35.7K=50.028K,基本符合设计。
这个50.028K是所有DCV档的公串电阻,所以有的表将这只2K与DCV档的公串电阻10K合并为12K,
对于其它灵敏度的表头,如41.5uA,因为表头分流比改变了,从而影响了综合表头内阻,所以将12K调整为11.4K,来保持这个50K基本不变。

上四500型万用表说明书附图
500型上四说明书电路图(1).p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下面这图吧。我猜表头并联的35.7K,可能是为了增加表头阻尼,
2K串联在这里,增加了50uA档的压 ...

上面的计算,仿真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下面这图吧。我猜表头并联的35.7K,可能是为了增加表头阻尼,
2K串联在这里,增加了50uA档的压 ...

分析得很细致,
超赞。

网友:
经典万用表,分析很详细

网友(2023-03-24):
修指针表的高手,好文章,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可惜楼主没上实物图,

网友(2023-05-28):
挺详细的讲解,点赞了!

网友(2024-11-29):
谢谢老师分享!最近刚还在修家里两台500型万用表。谢谢!

网友:
好贴!分析细致入微,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是万用表的行家高手,我这万用表没有准的,那天我也归置归置我的这些烂表,

网友:
我是用电位器串联在要调整的电阻上  然后找标准源对照 调电位器大小 使读数指针标准位置 再用数字表测电位器阻值 然后配阻值电压档  电阻档看中值

网友:
有时间就看前辈们的神贴,受益满满

网友:
只有高手才敢调整仪表。我有两个500型,一个也不敢动。

网友(2025-01-17):
要是把元件位置那张图发上来就好了。省好多事。不然找不到具体是哪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