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示波管显示器(电视机)的制做

楼主(2019-09-01):
本人因研究示波管,购买了一台J2458型示波器(使用13SJ38J),经实际检验,变压器、各电解、示波管状态都还不错(示波管有一个管脚掉了,我焊上了),放大板不使用,于是就想做显示器。
因变压器资源问题,该电路图的高压为120V左右,电流10mA。本人在电路中,12AT7用6N3代替,视放的6J4用6J5;各电容使用630V的CBB,阳极、阴极电阻2W,信号电阻1W,实测OK。
整体电路采用搭棚焊,安装在一块电木板上,阳极、同步分离的原件使用洞洞板制作(本人称之为“组件板”,也是学的),各种接线采用铜铆钉+焊片的方式,值得推荐。
制作过程没什么可说的,全是简单的搭棚,(注意不要让线“绕弯路”。该绝缘的地方一定绝缘,一定焊牢固,不要短路。)一共5个电位器全部装在面板上。
焊机凭借的是“胆大心细”,本人第一次开机就看见了图像,只不过是上下颠倒的负像,再根据此调整。说一下调试顺序吧:电路没有错误后,一般是先调聚焦,重点调辅助聚焦与主聚焦的配合,然后调中心位置、行场频,很简单。
我的电视机就这样诞生了。对于如此简单的电路,这个效果还行,有待继续调整。

上图

楼主:
看见图片想起来了几个事:
1、因为电源变压器原因,高压比较低,大家如制作,最好使用170V左右(如是使用6N1,可以用250V,此高压与行场幅有关系)

2、本人采用的移位电路是用1M电位器分压120V高压,是否这样做,大家请便

3、此电路简单可行,本人一共用3天做完

4、调试各种电视机时,可以用CCTV的“停机检修”视频信号(那个好像与检修电视设备有关),如上图

5、欢迎大家讨论,提建议,仿制!

楼主:
最后,还想问一下大家,我的电视机聚焦不是很好。有的时候会出现以下的情况,是何故呢

网友:
光栅尺寸小了。

网友A:
幅度与清晰度不够,这与示波管的各极电压有关。聚焦不良:聚焦电压不正确,示波管加速极电压过低,杂散干扰严重。

网友:
散焦了

如高压正常?大多是阴极老化了

(正常电路:高压高图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想问一下大家,我的电视机聚焦不是很好。有的时候会出现以下的情况,是何故呢?

高压不足,管子老化,图纸是8sj38j,你用的是13sj38J,换管子试试

网友C:
电路这么简单,就能显示完整彩色图像?
详细介绍下

网友D:
有点意思?视频伩号是怎么送进去的。声音怎么办?希望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这么简单,就能显示完整彩色图像?
详细介绍下

黑白的(准确的说是绿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视频伩号是怎么送进去的。声音怎么办?希望介绍。

在那个RCA的输入端子,是12AT7a的栅极
音频的话,加一个功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不足,管子老化,图纸是8sj38j,你用的是13sj38J,换管子试试

我这个原来可以达到1毫米的光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与清晰度不够,这与示波管的各极电压有关。聚焦不良:聚焦电压不正确,示波管加速极电压过低,杂散干扰 ...

您这个是哪个电路图的,看着比较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那个RCA的输入端子,是12AT7a的栅极
音频的话,加一个功放就可以了

謝謝介绍。记下了。有机会一定試着捣鼓一下。过过手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白的(准确的说是绿白的)

直接接天线就出图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天线就出图像了?

不是的,机顶盒

网友:
视频信号

网友:
示波管周边电路影响太大,需要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论坛里玩电子管显示器的人太少了,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欠缺

我是做晶体管显示器从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
这个电路要做好不容易,线性、幅度都不是很好

网友:
挺好。有效果。。。。。。。。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这么简单,就能显示完整彩色图像?
详细介绍下

只是一种简易的黑白视频监示器,没彩色的。

网友:
曾经有多少人也用示波管组装电视机

网友(2020-09-18):
用方屏视波管制作会更好。

网友:
没有同步分离部分,全靠手动同步?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看错了,12AT7的一半是同步分离。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F:
不错呀!二楼是我的图纸呀!

网友:
早年,我也用示波管装了一台小电视。示波管用的是捷克产的《5CP1》参数与国产的13SJ38J一样也是中余晖的。先是按照《无线电》1973年第一期的电路装的。高放、视频伴音同步分离采用晶体管,扫描采用4支电子管,两支6N1和两支6N2。高压部分我没有照图纸做,我利用一支3AD30做成振荡升压电路,免去了绕制高压线圈的难题。断断续续干了半年。终于做好了。收看的第一场电影是王新刚主演的(侦察兵),当时别提多高兴了。
以后又改成全晶体管的。 是参照《晶体管开关电路》一书的附图改装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情趣的。

楼主(2021-04-12):
引用 网友F:
不错呀!二楼是我的图纸呀!

哈哈哈,之前苦于各种原因都是烂尾工程,这回孤注一掷竟然成功了

网友:
做一个示波器附件吧,用普通示波器+附件就能变成显示器了

楼主:
那需要示波器有Z轴输入,就是明暗输入,还要有X和Y的外部输入

网友F:
用示波器显示视频信号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示波器显示视频信号不难

其实就用这个图上的电路就可以了,行扫描接X轴,场扫描接Y轴,视放输出接Z轴或示波管阴极。也可以直接用一片LM1881同步分离芯片外加两个555震荡锯齿波也可以

网友:
哈哈,看来,我们看过同样的资料!我给您PM上留言了

网友F:
我后来又做了一个全晶体管的,高压和灯丝都逆变供给,效果也很好,过足了DIY的瘾!

网友:
上图看看,欢迎拍砖!

网友:
为了延缓示波管的寿命,我灯丝的电压没有取太高,AC5.5-6.0V,工作也很稳定。只是需要在稍暗的房间观看,显示原理,毕竟不能和现在的平板电视相提并论的。我配上了MP5的解码面板,AV输出,看一些老电影,很有年代感,可以怀旧,呵呵。

网友F:
再上几张图片。用现代信息时代的词语表示,如果把电子管做HIFI或收音机称作电子管的1D的话,示波管做自主显示应该是电子管的2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上几张图片。用现代信息时代的词语表示,如果把电子管做HIFI或收音机称作电子管的1D的话,示波管做自主显 ...

哇,好不错!图像好清晰啊,效果比我那个好。
可以试试用大管子显示一下,这样屏幕更大
0D是音频的,1D是示波器,2D是电视机,3D是雷达……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后来又做了一个全晶体管的,高压和灯丝都逆变供给,效果也很好,过足了DIY的瘾!

逆变供电是个不错的想法,尤其是电视机这种不太怕干扰的设备。灯丝电压其实不太影响寿命,只要不超6.3就可以,主要是前面几个电极的电压要合适。示波管其实还是比较耐用的,全新的示波管更是如此

网友F:
用大管子显示,还要加一组正高压的,也不难的
另:对于电子管来讲,2D已经是最高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逆变供电是个不错的想法,尤其是电视机这种不太怕干扰的设备。灯丝电压其实不太影响寿命,只要不超6.3就 ...

只要不漏气,灯丝不断,耐心下来,基本都能出影,让你心情大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大管子显示,还要加一组正高压的,也不难的
另:对于电子管来讲,2D已经是最高啦!

哈哈哈,正高压就是那个锥体的高压肚脐对吧,那个其实不加也可以显示,加了更清楚,但是行场幅度小了,我试过。
不过电子管确实可以做雷达,我也觉得示波管电视机特别像那种雷达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不漏气,灯丝不断,耐心下来,基本都能出影,让你心情大振,呵呵

电子管就是皮实,只要不是什么大错误(比如把灯丝接上高压……)都基本上坏不了,可玩度高。现在的那些芯片液晶屏啥的,真的不敢玩,感觉比电子管容易坏(没有诋毁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正高压就是那个锥体的高压肚脐对吧,那个其实不加也可以显示,加了更清楚,但是行场幅度小了,我 ...

没错,适当提高H与V的幅度就可以了,说白了,提提电压就可以,我试过。您的电路的H/V驱动是单端形式电路的,受电子管非线性影响,图线的线性不如差分电路好,图像变形明显,可以尝试一下差分驱动H/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错,适当提高H与V的幅度就可以了,说白了,提提电压就可以,我试过。您的电路的H/V驱动是单端形式电路 ...

好的,抽时间搭个晶体管差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抽时间搭个晶体管差分

电子管也可以,用双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
我的晶体管电路

网友:
特别提醒一下,为了消除逆变电源的浪涌冲击,请在DC12V的输入端要加NTC,8D-XX或10D-XX,我用8D-9或10D-11试过,效果不错。如果嫌灯丝电压小,可以增加灯丝的绕组

网友F:
之前的图纸中有些数值重新校对和调整,我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的图纸中有些数值重新校对和调整,我重新上传。

您原来的那个图里的灯丝绕组7T应该是对的,新的里17T,电压太高了,17V(我没算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原来的那个图里的灯丝绕组7T应该是对的,新的里17T,电压太高了,17V(我没算错吧)

您没错,只是加了NTC后,电源有点软,接灯丝测试电压只有4.2V,我又分步改动绕组,最高圈数可以达17T。其实做7T/10T/14T/17T抽头实验的。

网友:
我也过来支持一下。。

示波管电视机 亮度不会比普通黑白显像管亮,美国早期的电视机RCA TRK-5 使用 5BP4 显像管当时的显像管 和示波器没有差别只是屏幕的荧光粉颜色不一样电子枪等都一样。。 5BP4 是 黑白的 , 5BP1是绿色的。早期示波管的荧光粉都是硅酸锌 和6E1 猫眼一样的材料。。 发出来的光度比较绿。。 后期的示波管是氧化锌亮度比硅酸好, 在美国 示波管会写 P31 , 早期的是P1 好像 5BP1 就是P1.

电视机显像管除了 40年代50年代之后就开始有镀铝膜的。这个避免在高压正离子烧毁屏幕,同时可以提高亮度把光反射回去。。

示波管电视机效果是不能和普通电视机显像管相比,毕竟技术早几十年。就因为这样,才能显现早期40-5年代的电视机感觉。。

网友G:
楼主试试加一个补助聚焦看看效果有没有改进。。偏转加压时会使点变形。 把 示波管第9脚电压调到 偏转的平均电压可以降低点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错,适当提高H与V的幅度就可以了,说白了,提提电压就可以,我试过。您的电路的H/V驱动是单端形式电路 ...

ek0228,图纸我下载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G:
楼主试试加一个补助聚焦看看效果有没有改进。。偏转加压时会使点变形。 把 示波管第9脚电压调到 偏转的平均 ...

原来师傅在这里发帖了!改进的图片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