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推荐一款 入门级示波器

楼主(2019-09-02):
可以是二手的外国牌,也可以是全新的国产货。主要是用来测试各种电源适配器的品质(就是看直流输出的波形稳定性)
波形显示方便拍照 或者 截图(虚拟示波器),主要是验货和展示给客户看,要便携一点 哪种大箱子 不太合适
而且是从大学毕业后 再第一次摸用示波器,所以想卖个练练手。谢谢各位大大了

我看中闲鱼上的一款hantek 2D72

600元 各位看合适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太懂 所以才这里发帖问的呀,不知道你说的高位表 是不是就是 精度 和 采样频率这个两个参数很高的 ...

你上面写着看DCV波形,那示波器就是根直线, 要看波动,用高位台表6至7位半,
卖电源一般不会演示给客户看的, 只有单独订购的大客户并且有这方面要求的,才会演示。

看电源空载和带载后的波纹电压(ACV)一般用示波器, 但卖给普通客户也不会演示的。

你要演示给客户看? 应该不会是普通的用户,
大客户或有特定要求的客户,应该你有钱赚,波波和台表那是必须的,还得买好的。
你咸鱼看到的二手货,这种特定客户看到?

网友B:
展示用的话,这个屏幕太小了,建议买个平板示波器。

网友A:
卖产品的,起码也的用个品牌吧(外行不懂波波,但大牌都知道吧)

波波用来看电源波纹吧, 用来看DCV稳定? 起码也得高位台表, 玩具表在这里都比泰克波波厉害(至少能看到尾数跳不跳,示波器一根直线应该永远是漂亮的直线)

说句话你不要生气
内行看到你用波波看DCV? 是不会买你的电源适配器的

如果卖产品演示DCV稳定性,必须买好点的高位表
如果自己玩或维修可用玩具表背靠背看微伏级的跳舞

网友B:
如果不买平板示波器,只用低档便携示波表,觉得金涵的也比图片上的要好,价格性能差不多,屏幕4.2吋的,上图那个估计只有3吋。见图,显示的是摩托罗拉充电头输出端纹波。

网友B:
魅族充电头纹波。

网友B:
移动电源纹波。

网友C:
普源DS1054Z,性价比最高,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移动电源纹波,需要把线剪开,再测?

对这种简单问题有很多办法,我有一些USB插头,焊两根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示用的话,这个屏幕太小了,建议买个平板示波器。

这款有电脑配套软件 连上USB 就可以直接电脑截屏了

不带电脑去货场验货的时候 可以直接看效果

两种场景都能用到。平板的我查了好贵  4位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产品的,起码也的用个品牌吧(外行不懂波波,但大牌都知道吧)

波波用来看电源波纹吧, 用来看DCV稳定 ...

就是不太懂 所以才这里发帖问的呀,不知道你说的高位表 是不是就是 精度 和 采样频率这个两个参数很高的?

以前卖货都是卖牌子,现在有些货牌子不出名,但是东西确实好,其实拆机看并不一定能看出个啥!

但是用仪器看波纹 看波动幅度 就很能说明电源的品质了,我是这么想的!

另外仪器如果上大牌子货 是不是很贵? 我只知道 福禄克 这么一个牌子,其他的不认识!好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产品的,起码也的用个品牌吧(外行不懂波波,但大牌都知道吧)

波波用来看电源波纹吧, 用来看DCV稳定 ...

当然 我面对的客户 是普通消费者,至少在马云家,我还没见到过卖电源适配器 放出 波形图的。

因为这个专业性太强了,所以要求不是那么高。 能看出杂牌(或者山寨货)和品牌货的 明显的区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买平板示波器,只用低档便携示波表,觉得金涵的也比图片上的要好,价格性能差不多,屏幕4.2吋的,上 ...

这个多少钱,闲鱼行情。。。。。能外接电脑 显示波形吗?  具体参数我再去查一下

这是我看的那个Hantek 2D72 表的参数

你说的那个表的型号是JDS2022A

我不是太懂,这些参数中哪个是我应该特别关注的。

多谢指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电源纹波。

是的 是的 我就会要这种应用,去看货的时候 直接测试 就能知道货的好坏了,

有些货当时查不到任何信息,还是看波纹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源DS1054Z,性价比最高,没有之一

大哥,四位数价格的台表,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看电源,有电源示波器,带比较的应该合适

请问有没推荐的型号品牌,我去找找看  是不是价格上更实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多少钱,闲鱼行情。。。。。能外接电脑 显示波形吗?  具体参数我再去查一下

价格可以在淘宝上搜。我的这个花了800多,多给一根100X探头。现在金涵有一种单通道的,只售399,其它参数也差不多,没有双通道要求可以买这个。展示用的话屏幕大小比较重要,我记错了,看表格金涵的屏幕是3.2吋的,看图片Hantek的似乎更小一点,具体大小你可以向商家询问一下。还有,这两个示波表参数差不多,Hantek的采样率稍微高一点。金涵示波表有一个小型USB接口,可以输出数据到电脑。我看了一下说明书,使用很麻烦,而且只能观察示波表存储的波形,当然也可以存到电脑里去,是BMP图片格式文件。退出时要在电脑退出U盘模式,拔掉数据线,还要抠掉示波表电池,然后再装上电池才完事。在数据线与电脑连接模式下,示波表不能测量,否则会损坏机器。如此麻烦不如直接拿相机或手机拍摄屏幕了。不知Hantek示波表数据输出是怎么样的过程,要询问销售商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写着看DCV波形,那示波器就是根直线, 要看波动,用高位台表6至7位半,
卖电源一般不会演示给客 ...

大佬 你这个太高端了,我的客户就是普通消费者。

买个入门级的示波器 你说装专业也好,自己心里有数也好,

反正只是为了 展示给客户看,杂牌山寨的波形多么乱,咱卖的波形多么稳就行了。

是一个相对比较展示作用,不是绝对精确数值展示作用。

换句话说,别是两个质量的货看不出任何差距就行了,真的没要求那么高哈

一看大佬是非常专业的,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再次感谢,我还是会选择一个便携的手持示波器(可以接电脑),价格500元左右吧

因为我要方便去现场验货的时候能心里有数,必须便携

考虑到我是菜鸟 没必要一次到位那么高级的,真心也不会用,还担心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可以在淘宝上搜。我的这个花了800多,多给一根100X探头。现在金涵有一种单通道的,只售399,其它参数 ...

恩 你说的那个 399的我看到了,现在就在确认 2D72 是怎么连接电脑。

然后我在他的专卖店看到了这种蓝牙的,感觉也可以,

因为平时会带iPad mini身边 查资料

这样展示也比较直接,好像价格会更经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新货,还是二手货呢

买新机就买普源DS1054Z不到两千元或者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也行,买二手就买个泰克TDS1002才几百元

网友F:
淘宝400块单通100M示波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新机就买普源DS1054Z不到两千元或者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也行,买二手就买个泰克TDS1002才几百元

谢谢  谢谢老大   我只准备投入500RMB ,并且不考虑台式,手持的应该足够我的需要了。

您说的两个机器 我都是咸鱼看了, 都是4位数了。

不便携是硬伤。。。当然价格高是 致命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单看电源给小白看就不用买示波器了,用台平板电脑,下载一个示波器软件,话筒输入接入探头就可以了。你说 ...

谢谢大佬 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不过我百度了一下没看到这样的软件呀和介绍呀。

安卓平板我有,麦克风接口也有,然后。。。。懵了。

您说的对 这都是给非专业人事看的 ,能看到波形的区别就行,不要求绝对的精度和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400块单通100M示波表,应该可以

请问有具体的型号 推荐吗? 或者 搜索关键词   示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到安卓市场或手机百度  手机示波器软件。很多,能输入看到20-20K之间的波形

20-20K之间的波形  就是声波吧? 这个是可以展示 电源直流电源的杂波吗? 这频率不够吧?

真的不是太懂 ,请教 请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型号 推荐吗? 或者 搜索关键词   示波表?

我有一个,貌似看不到电源的纹波,它的软件比较粗糙,你就搜示波表,那个398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貌似看不到电源的纹波,它的软件比较粗糙,你就搜示波表,那个398的就是

我就担心买个表回来 看不出来细节(差别),不知道这种电源适配器要什么参数的示波器才能看出差异来。

哪种4位数的台表应该是没问题的,那 小三位数的手持表是不是要看一下参数够不够呢?

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族充电头纹波。

这三张图

能不能指点一下,哪个是代表比较好的波形,如果是表示质量好,是要具备在这个表上体现出来的特征。波动幅度小? 还是 调整频繁 还是。。。。

我只是见到抖音上有人这么展示过,那波形杂乱的,品牌的就工整的波形 杂波比较少。

所以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评判标准? 尽量用通俗的名词 ,或者类比 ,谢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三张图

能不能指点一下,哪个是代表比较好的波形,如果是表示质量好,是要具备在这个表上体现出来 ...

短时基和长时基下的峰峰值,有效值

纹波大的例子
频率几十KHz, 峰峰值超过100mv, 有效值也有10mv

展开毛刺, 频率高达数MHz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短时基和长时基下的峰峰值,有效值

纹波大的例子

哇。。。太棒了   这种图就是我想要的哪种效果。 您这是 接电脑的截图吗? 还是。。。。。 好清晰

这图我看出来的道理就是 频率越高,波纹就会被放大的的越多细节,下面的图是 5MHz的   上面的 20KHz  是不是相当于放大了 25倍?

然后这个 峰峰值 和有效值 我真的已经忘记的一干二净了,不知道老大是测试的信源是啥?

是不是这样理解,峰峰值控制的越好,那么直流电源的品质就越高? 望指教

那展示的时候 是不是  CH1接一个品牌货  CH2 接一个山寨货
低频率下 波形都是一条直线(有粗有细)

然后随着频率上升,也就是波形放大,就能看出 CH1 的波形工整一些   CH2的 杂乱毛刺就出来了。

然后看 峰峰值这些,品牌货就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杂牌就么那么精准了。

这样就能从侧面说明  产品的品质的好坏。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张图

能不能指点一下,哪个是代表比较好的波形,如果是表示质量好,是要具备在这个表上体现出来 ...

纹波大小看波形峰顶到峰谷的距离,屏幕上有点状线的格子,指示出每格代表的电压值,三张图都是每格一百毫伏。第一张图纹波峰峰值大约120毫伏,第二张图200多毫伏,第三张图100毫伏,示波器另一个界面也有峰峰值的精确数字值。(第一张图看着有点乱,原因照相机快门有点慢,拍到了两个波形)。纹波的频率屏幕右下角直接给出了,可以看出,三张图纹波的频率值都不超过几百赫,低档示波器都可胜任。单看图形的话第三张好一些。还有,第三张图的那个移动电源我又用探头1X档测了一下(示波器也要放在1X),波形放大了,每格20毫伏,读数精确了一些,波形峰峰值80多毫伏,见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哇。。。太棒了   这种图就是我想要的哪种效果。 您这是 接电脑的截图吗? 还是。。。。。 好清晰

这 ...

我测的空载,所以没呈现电压的波动,加载后电源好坏差别就大了, 垃圾电源就会出现你贴的图那样

示波器自带一键截图,保存在u盘上

再看看电池供电,小电流线性稳压输出
峰峰值才1mv多点,实际上因为示波器500uV当底澡就有几百uv,实际的峰峰值不足1mv
没有毛刺,看起来象随机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测的空载,所以没呈现电压的波动,加载后电源好坏差别就大了, 垃圾电源就会出现你贴的图那样

示 ...

那您用的就是 Siglent的 台表,有个USB插口接U盘的哪种对吧? 那我一般测试个直流充电器  其实 普通参数的示波器基本都可以完成任务。

台表主要是不方便携带 要使用还要找市电,感觉有点小麻烦。入门级的手持表 应该这波形也都看的出来吧

网友I:
这个如何?(这种图片也不知违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何?(这种图片也不知违规不?)

能不能接电脑显示 ? 这个功能是必须的哦手持屏幕都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用的就是 Siglent的 台表,有个USB插口接U盘的哪种对吧? 那我一般测试个直流充电器  其实 普通参数 ...

手持表没玩过,不知道到什么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接电脑显示 ? 这个功能是必须的哦手持屏幕都太小

不能。100M还便宜是它唯一优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何?(这种图片也不知违规不?)

垂直档位50mv,  不够,看不清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垂直档位50mv,  不够,看不清细节

那这个参数需要到 什么档次? 10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