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44求助!!!

楼主(2019-09-02):
收到一台144按键断裂,取下贴接好,因有压缩弹簧再组装上去非常困难,请教大家有何办法?

网友:
是音调那个么

楼主:
您好,不是音调,是下面的按键。

网友:
不上图片,不好帮忙分析。下面的琴键样的是功能选择键。

网友(2019-10-09):
这玩意我搞的很多,没点技巧很难搞

网友:
        还是拍个图片说明问题比较方便。

网友:
先装轴和5个按键,后期再逐个装弹簧

网友:
我的144音调中间那个断了,粘了粘不住

楼主:
谢各位,也是先装轴和5个按键,从正反两皆试了,但弹簧硬不好装。猜想工厂是不是有专业工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也是先装轴和5个按键,从正反两皆试了,但弹簧硬不好装。猜想工厂是不是有专业工貝?

用电工使用(穿线)用的钢丝做个小勾子,小勾子挂住弹簧往上提就可以安装上去了

网友:
144各波段按键电木片可以全部取下来,要看清结构以及接线,维修好后在装回去。拆前拍照(因为有一些线要焊开)

楼主:
谢10楼回去试下

网友:
找两把一字改锥,左手拿一把右手拿一把。按键装好以后,把弹簧一头放进按键的圆洞里面。再用一字改锥把弹簧另一头顶进琴键开关骨架上的槽里面。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