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潜水泵不出水怎么修?

楼主(2019-09-02):
电机转动,原有2米的量程,现在只在出水口往外冒水,是什么原因?怎么修?请懂的支招,谢谢!

网友A:
重点检查陶瓷叶轮那边是不是打滑了?

网友:
电机转数慢了。轴阻力大了。

网友:
该收手时就收手。该出钱时就出钱!。

网友:
用手拨动叶轮看看阻力是否正常,正常的水泵有分段磁阻力,拨动是一跳一跳的感觉。
陶瓷轴承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叶轮和磁铁构成的转子没坏,那就只能换了,因为其它地方都是树脂灌封的一次性结构,没法再打开。

网友:
转子磁铁和泵叶轴脱离了。

网友:
起始时要注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陶瓷叶轮那边是不是打滑了?

分析的对,是打滑了,原因是转子轴上的销子断裂造成叶片空转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分析指导,按照各位的思路很快问题找到了,是原因是转子轴上的销子断裂造成叶片空转而不出水

网友B:
这个泵  在转轴和叶轮之间是活动的,  叶轮和轴之间有接近320度(有些是180度)左右的自由间隙,用于 转子启动,电机轴上会有一个缓冲卡销, 这个问题大多是这个卡销磨损后导致的,解决方法很简单,,转轴和叶轮连接处用沙纸打粗  用棉线缠绕 让轴和叶轮能插入绷紧,最好滴入502 凝固后即可修复。  没啥大事 就是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泵  在转轴和叶轮之间是活动的,  叶轮和轴之间有接近320度(有些是180度)左右的自由间隙,用于 转子 ...

分析的正确,就是这样处理的,用了AB胶应急修复了,已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