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小仪器。希望对你在制作时有所帮助

楼主(2019-09-02):
原本这个仪器是二十多年前制作的。但是很实用。近日重新整理一翻。介绍给大家,希望能给有此种需要的坛友提供方便。
一,在制作调諧式高放的来复式晶体管收音机中,可以准确测定调諧线圈的电感量。极大的放便了统调的手续。提高了选择性。
二,在制作调谐式高放的电子管再声式收音机中,可以放便的匹配高放节调谐线圈与再生级调谐线圈的匹配量。简化了和方便了统调的难度。
三,可以比较准确地测量一些小容量电容的数据。放便维修时准确选择使用。
四,能够比较放便和准确的测量一些电感的数据。
五,根据自己的经验,还可变通使用。看各大高手的本领了。
声明:不是本人发明的。原登于94年电子报上册。因为在使用中确实感到有实用价值,所以介绍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方便。

弟一次上传图片未成功分开试一下。

楼主:
谢谢改正。我是用手机拍好后再转到平板电脑上然后再发的。还不太熟炼还有几幅图没有能发出来。等到我女儿回来再学一下。对大家抱谦了。

网友A:
请把完整电路图贴出来好吗,我也想做一个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完整电路图贴出来好吗,我也想做一个试试。谢谢!

可以:我画一下,发在坛上吧

楼主:
䃼上剛才少发的一张电路图。因为是新手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下反的。很抱歉。我还要好好学一下怎么改进。

网友B: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都有这些功能,没必要再去纠结这些玩意。

网友C:
脖子都看疼了。。。

网友:
想看图,要先学会倒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脖子都看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改正。我是用手机拍好后再转到平板电脑上然后再发的。还不太熟炼还有几幅图没有能发出来。等到我女儿 ...

谢谢,图片很清楚

楼主:
补充一下测量范围与调试方式:
测量范围电容

:共五挡。100PFF,1000pF,0,01uF,0,1uF,1uF。
电感:50uH,500uH,5mH,50mH,500mH。
调试方法:
将K2拨到校准挡,K1对应所测挡位,如O,O1uf。接通电源后。调整W2,到滿度。
再将K2拨到测电容挡。在CX处插入被测电容。表头显示的就是被测电容的数值。测量范围为0至0,01uF。其余类推
电感挡调整:
找到一只标准电感:例如360uH。插入LX。然后将K2拨到校准挡。
k1拨到500uH档,接通电源。调整W2至表头滿度。再将K2拨至测L挡,因为360uH己在电路中。调整W1便指針指在360uH时。封死W1以后𣎴再调节。
其余各挡以此为准。测试电感时只要按照测试电容的方法,先校准滿度即可。
机内电容精度要高一些。选择时匹配一下。
表头是100uA的。用200uA也可以。满度时测量范围增加了一倍。试过,精度一样,只是刻度密了一些。
2CK可以用4148代
8V一定要稳压!
各接线要求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图片很清楚

有祥细调整说明在贴中,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D:
仪器成功不成功还不知道,
但成功治好了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器成功不成功还不知道,
但成功治好了颈椎病。

那么你得感谢我。不过我还是要先謝謝你的关心。假如有現成的器材做个用用!很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祥细调整说明在贴中,希望能有帮助。

谢谢!已详细拜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都有这些功能,没必要再去纠结这些玩意。

同感,想精确点直接都用数字电桥

网友E:
感谢老友——怎么用还没学到

网友:
图不错,有空搞一个.颈椎病好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友——怎么用还没学到

安照贴子中调试好后就可以使用。假如要测试电容。先估计你要测试多大的容量。例如要测试0,01uF的。那么可以选最大量程0,1的先将开关拨到0,1这一挡。再将选择开关K1拨到校准位置。调整W210K。使表满度。再将选择开关拨到CX测电容的位置。在CX插口插上电容。表头应该出表指示满度时十分之一的数据。即0,01uF。
如果要测试电感。因为在调试时候W1,3K己调好那么可将选择开关K2先拨到要测挡位。然后将K1拨到校准挡调整满度。再将K1拨到测LX测试电感挡,在𠃊X插口上插入电感。表头上出现的就是所测电感数据。装好后自己用几次就明白了。慢慢开发他的作用。你会发现他很实用。特别是小电感量挡。在测试调谐线圈Q值上很多功能。自己去体会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照贴子中调试好后就可以使用。假如要测试电容。先估计你要测试多大的容量。例如要测试0,01uF的。那么 ...

电脑出现乱码。文中乱码处应该是:在LX插口上插入被测电感。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过现在时代进步很多了,LC表已经很便宜了.那种业余用的ESR板只要几十元即可.
想当年,好像是82年第1期无线电杂志介绍个LC表,羡慕得不得了,就是自己没条件.

网友:
楼主精神确实值得提倡,我本人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