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能不能用来做滤波?

楼主(2019-09-02):
一直好奇二极管能不能用来做滤波,从Tina仿真来看,貌似是可以的。只是没有电容效果明显。但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之前是想低频二极管在高频纹波上会导通从而滤除,但这个仿真数据好像是因为PN结电容才达到滤波的效果。

网友:
字数补丁

网友:
稳压二极管就是减少电压波动,可试试?

网友A:
度娘那里找下二极管的规格书
Typical Junction Capacitance (Note) CJ 15 pF
1N4007二极管存在结电容 大约15PF 如果输出端的电流非常小那么输出的波形会有所变化
要不然就并联很多个二极管波形会变化的比较大  不过 他还存在一个反向漏电流 并联的太多 也达不到电解电容的效果

网友B:
如果要符合楼主的意思。则通过稳压管串联电阻的办法,不用滤波电容,也能达到稳压效果。而利用二极管的结电容来滤波,由于结电容对滤波要求来说过于微小,难于达到理想的滤波效果。作为实验试验可以试试,但估计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符合楼主的意思。则通过稳压管串联电阻的办法,不用滤波电容,也能达到稳压效果。而利用二极管的结电 ...

我只是提出个疑问,大家讨论下

网友:
滤波和稳压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起来。特别是大电流(功率)负载的状态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楼主需要给自己的基础方面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娘那里找下二极管的规格书
Typical Junction Capacitance (Note) CJ 15 pF
1N4007二极管存在结电容 大 ...

谢谢楼主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