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 图示

楼主(2019-09-02):
XMTE -6402V 温控器 接线标识图 红圈内的看不懂。有懂得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红圈内的 图示  是 交流电 还是电机
                        还有一个 类似脉冲的图示

红圈内的图书 到底是什么呢?

补充内容 (2020-5-16 20:06):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PWM吧,这啥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吧,这啥固态继电器吗

温控器
外界SSR继电器

网友B:
这个可以输出不通的信号,通过面板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控器
SSR继电器

这就是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输出不通的信号,通过面板设置

好的
谢谢

网友C:
温控器最好看下说明书,因为不同后缀功能不同,有的虽然端子上画了图标,但是型号后缀不对,也是没有那个功能的。

网友D:
这个要可以看你的仪表说明书,根据说明书和你的仪表型号。来确定你的仪表输出是哪一类是输出类型控制,比如说可能是单单的继电器输出,也有可能是电流信号4-20mA输出,也有可能是逻辑电压输出,控制的固态继电器的信号。因为仪表主通道板是一样的,主要换上不同的器件和模块,那它有可能是不同的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器最好看下说明书,因为不同后缀功能不同,有的虽然端子上画了图标,但是型号后缀不对,也是没有那个功 ...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可以看你的仪表说明书,根据说明书和你的仪表型号。来确定你的仪表输出是哪一类是输出类型控制,比如 ...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

网友(2019-12-15):
温控器吗?

楼主(2020-05-16):
对,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