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老师们好!能不能说电子管的放大倍数越大,产生底噪就越大?我的单端功放用6N1的时候比6N2嗡嗡声要小。

网友:
电子管的放大倍数越大,由前端窜入的干扰声就越大。

楼主:
谢谢老师的讲解

网友:
       放大器不仅仅是信号放大同时也放大了干扰噪声,放大倍数是与电子管的放大因数(μ)成正比,6N2是高放大因数双三极管,6N1是中放大因数三极管,相同电路相同元件相同工艺情况下,前者对噪声放大的就相对较大。问题也不是绝对的,还与电子管的质量也有关系,大的栅漏电阻会在高放大倍数的电压放大器中拾取噪声电平。
        电子管除掉微音效应外,
         还有如下内部噪声。

楼主:
谢谢老师,我又有收获了。

网友:
应该是说放大器总体增益越大,噪声越难处理,要注意的是这个噪声不一定是电子管自身的,大多数情况是外界线路串进去的,在一般情况下,高互导率的电子管自身的噪声要高一些

网友A:
怎么解决放大器总体增益越大,噪声越难处理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放大器总体增益越大,噪声越难处理的问题呢

合理选择电路和管子,总体增益够用即可,过大的增益没有意义。

增加本级和环路负反馈,可以压低噪音。

信号第一级最易感染外接干扰,要加强屏蔽。

输入阻抗越高越易拾取外界干扰。

第一级换用低噪声管子和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合理选择电路和管子,总体增益够用即可,过大的增益没有意义。

增加本级和环路负反馈,可以压低噪音。 ...

院长的话,最爱听,
字里行间出真经!!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院长的话,最爱听,
字里行间出真经!!
膜拜

胡诌两句,见笑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