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9-09-02):
像这个倒相电路,有2个问题搞不懂,
(1)C3这个接地的电容,有些人用0.22UF,这个容量上不同的话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2)R13和R14如果用2w的电阻的时候,容易被烧黑,但是这个时候,B1R的电压是385V,如果把电压调低到315V的时候,明显没那么热了,可是还是很热。其实会不会是因为供电电压太高呢?
希望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
你这是“地栅式倒相电路”图中的C3可以用(0.1—1μ)电容。给你个改进的电路(具体原理从略)做参考,上面是有电压标注的,电压太高电阻自然发热厉害。R1与R7都是1M,C2与C3都是0.047μ

网友:
换功率大些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A:
图1应该是差分倒相电路(屏极输出),R13,R14阻值应加大否则增益不够,阻值应一致。

网友:
1#,2#楼的图是一样的倒相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应该是差分倒相电路(屏极输出),R13,R14阻值应加大否则增益不够,阻值应一致。

可是我看很多人的倒相电路都是这样一大一小?

网友B:
C3这个电容无固定取值。
图中就是长尾倒相,管子的1、2、3脚组成的这个三极管工作于共栅极放大壮大,需要栅极交流对地零电位才能工作。C3的作用就是利用电容通交隔直的特性使这个三极管栅极对地交流短路。理论上说,容量越大越好。我做电路,一般都是用CBB材质1μ容量的。 您也可能看见了,烧黑的那两个屏极电阻的阻值不相等。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实际工作两个管的对称度差。长尾倒相,以及所有的倒相电路,绝不是照图施工就完美的,都需要后期调试,调整倒相后正负信号的对称度是调试工作的重点。长尾倒相就是靠改变屏极电阻的大小来最终调试到平衡的。 C3电容取大些,平衡度会稍微好些。 、

那两个电阻取功率大些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图是标准的长尾倒相电路,和你给的图根本没半毛钱关系。

楼主的图和于版的图是一样的,都是长尾倒相。区别是:
楼主图是直藕前面的屏极,栅极电位较高。
于版的图是交流耦合,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获得较高的栅极电位。

之所以要抬高栅极电位,目的还是为了提高阴极电位,允许阴极电阻取值足够大,形成“长尾”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图是标准的长尾倒相电路,和你给的图根本没半毛钱关系。

你好好看看吧这是改进的,从倒相原理好好分析一下,是否是相同电路 。现在通俗叫长尾倒相电路(三极管栅极对地交流短路。),标准术语叫“地栅式倒相电路”。给你一个分析原理图。具体电路细节分析就不占用资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很多人的倒相电路都是这样一大一小?

差分倒相都是屏极输出所以负载电阻应一样大,长尾的一个屏极输出一个阴极输出电压幅度不一样,电阻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这个电容无固定取值。
图中就是长尾倒相,管子的1、2、3脚组成的这个三极管工作于共栅极放大壮大,需要 ...

原来这样,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