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管电路谁尝试过?

楼主(2019-09-02):
下面这个场管电路,是《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发表的。哪位老师尝试过?请提供点经验。先谢谢了!

今天开始尝试这个场管电路。为了克服懒惰,边发帖边制作,即便将来失败。

按照书中介绍,自制了输入、输出变压器,两对双调谐中周(TTF-1规格,书上是TTF-2系列);还有102A、103A两只电子管收音机用的输入线圈替代本机的B2、B3;振荡线圈B4、B5、B6,分别用TTF-3骨架、LT102、LT103型电子管所用骨架改制。

楼主:
此电路,求知超版曾发过一个帖子,将其输出端的接线错误指出。请超版看看,图中这样改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电路,求知超版曾发过一个帖子,将其输出端的接线错误指出。请超版看看,图中这样改是否可行?

这样改就可以了。原图会把电源短路。

网友A:
建议重点放在检波及以前的部分,功放部分先用现成的或集成功放,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网友B:
呵呵,楼主现在看到场管电路都两眼放光了

网友:
这个功放电路,也许是印刷时,或者是校对时不小心,把喇叭的引线接错了。但这个功放电路的性能是相当不错的,可用极低的电源供电,效率高,音质好,输出变压器(实际上其作用相当于一只扼流圈)绕制简单。是个好电路。不过,由于使用场效应管,就不能使用较低的电源电压。所以,这个功放电路的优异性能不能被充分发挥。

网友C:
这个电路的高频电路部分我也曾经实验过,用的是3DJ6E - J 级正品管,效果不好,表现在高频増益低,实测3DJ6这种管子的输入阻抗在高频(哪怕只是中波,中频)也就在10k欧的数量级,根本达不到心目中的兆欧数量级。后来我用J212的管子(不是2SJ212 MOSFET) 代替3DJ6, 增益就上去了,但输入阻抗还是不够,G级的电阻不能用1M以上,输入线圈和中周线圈还是得用抽头,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还有那个负反馈音调控制电路,制作的好时,其性能可与电子管制作的音调控制电路相比美。其中的两只470K电位器,我记得好像是要用直线式的。

网友:
还有,那只220k的音量电位器,要用指数式的,最好是用470K指数式电位器。

网友:
这只电阻,用120K的金膜电阻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大的。

网友:
国产场效应管的离散性较大,所以其工作点是需要进行调整的,也就是每只场效应管,在没有指定参数的情况下,其源极串联的那只电阻的值都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混频级用的那只场效应管,其源极电阻标注的是1K,但实际上,可能因为所作用的场效应管与原图要求的不一致,这只电阻的值可能变化会很大。总之,直流调试时,要调整这只电阻的值,使混频管的工作电流为0.3--0.5毫安。

网友:
混频管,要求其饱和漏电流要尽可能大一些,夹断电压尽可能小一些。这样的管子有较大的跨导,混频效果好。混频管的源极电阻,就是上图中绕圈中的1K电阻,调整后,其值不要小于1K,大点好。如果小于1K时,要调小混频管的工作电流,或者换饱和漏电流大点的管子。这只电阻值大点,结本振的压力小。本振电压要大,最好不小于1.5V峰峰。

网友D:
我心里没数的,就是那个本机振荡器,曾几次想实际组装,但都没有动手。不知道它的频率覆盖够不够。也不知道它的幅度是不是波动过大。

网友D:
老朋友的动手能力极强。这次制作后,这个本机振荡器的性能,将会得到进一步地验证。

网友D:
我现在用的中波收音机,是自制的模块化结构。高放,混频和本振是一个模块,中放是一个模块,低放是一个模块。高频模块是全场效应管的,中放模块用了四只场效应管两只双极性管。低放用了一只场效应管和三只双极性管。也算是场效应管接收机了。性能,自己以为还是相当可以的。用单匝环天线(一米多点的电视电缆绕制),可以收到别的收音机能够收到的所有信号,那些在别的收音机表现噪声极大的信号,我也能清晰的收听到。我的机子,其外界干扰噪声是极其微弱的,几乎是安静的。台与台之间,很是安静。没有噪声,没有啸叫,这都是场效应管的功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中波收音机,是自制的模块化结构。高放,混频和本振是一个模块,中放是一个模块,低放是一个模块 ...

BG5的负载是恒流源并联5.1M电阻,会不会有点信号就造成失真呢?因为这一级放大倍数太大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5的负载是恒流源并联5.1M电阻,会不会有点信号就造成失真呢?因为这一级放大倍数太大了。这样理解对吗 ...

BG1的栅极电阻,不需要用那么大的。低放部分,还是用大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点放在检波及以前的部分,功放部分先用现成的或集成功放,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感谢老师指点。输入输出变压器,已按要求做好,那就先装上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朋友的动手能力极强。这次制作后,这个本机振荡器的性能,将会得到进一步地验证。

老婆突发急性中耳炎,以前不知道,这个病虽不是什么大病,但患者极其痛苦。刚从医院输液回来。一口气把超版回复的帖子都看了。非常感谢求知超版的详尽介绍和具体指导。下一步,我在实际安装调试中如遇到新的难题,再及时向求知超版请教。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现在看到场管电路都两眼放光了

哪有什么放光啊?我今年的主题就是折腾场管。由于惰性泛滥,上半年只是弄了一个场管收音头,下半年至今没有动手。再这样下去,我的电烙铁就要长绿毛、绕线机就要锈死了(这次绕制变压器,由于长久不用,齿轮之间运转都不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中波接收已经完全无兴趣,干扰太大了,没有收听的意义了

可能你那里接收环境不好,我这里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中波收音机,是自制的模块化结构。高放,混频和本振是一个模块,中放是一个模块,低放是一个模块 ...

求知超版的场管收音机想必一定很好。能否把各个单元发个电原理图到我的邮箱?抽空可以学习和仿制。谢谢!邮箱地址好像您那里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心里没数的,就是那个本机振荡器,曾几次想实际组装,但都没有动手。不知道它的频率覆盖够不够。也不知道 ...

这个本振设计得有毛病,毛病还不小。首先就是覆盖率过低,其次电感激励的电容三点式不适合大幅度变化频率的场合,再次就是元件标注错误,中波的反馈系数太高。

至于振荡幅度嘛,肯定是不均匀的。

网友:
短波的从调谐回路中看是3倍覆盖,从震荡看,垫整电容还取的很小,覆盖小于2倍,无法正常统调。电容三点式震荡要做到短波三倍覆盖,很困难。
波段2应该是中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中波收音机,是自制的模块化结构。高放,混频和本振是一个模块,中放是一个模块,低放是一个模块 ...

版主你的模块化收音机能否上电路图和实物图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本振设计得有毛病,毛病还不小。首先就是覆盖率过低,其次电感激励的电容三点式不适合大幅度变化频率 ...

没错,七八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作者绝大多数电路也没有实验过,现在制作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进的。例如功放电路我觉得改成OTL电路就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知超版的场管收音机想必一定很好。能否把各个单元发个电原理图到我的邮箱?抽空可以学习和仿制。谢谢 ...

老朋友,我的这个收音机,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整体,都是一块一块的。
块块组成的收音机,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快速组成一部新的收音机电路。一般地说,对高放、混频、本机振荡器的实验需求比较多,相对来说,中频放大器和低频放大器实验需求较少些。
我的高频放大部分,在这里。

网友B:
这种高大尚的老天线骨架那里有的卖?

网友D:
这个高频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单匝环天线的匹配器。这个单匝环天线,是由一段电视电缆制作的。示意图如下:

网友:
使用了这个单匝环天线,可以把噪声降到非常低的程度。在其它收音机噪声不能容忍时,这个高频头的噪声,表现得十分低,几近不可觉察。即便是把单匝环放置在电脑旁,它也会十分地安静接收。

网友D:
顺便说一下,那只T1用的是J427,这管子的高频放大能力非凡,能够提供近20分贝的高频增益。第二只管子,用的是3DJ2。使用它的理由是,这后面是场效应管的双平衡混频器,用源极输入器是为了与混频器匹配。其实,不用这个源极输出器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你的模块化收音机能否上电路图和实物图让我们学习下。

电路都在本坛公开发表过,是东拼西凑的,没有什么新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大尚的老天线骨架那里有的卖?

问我吗?马云家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说一下,那只T1用的是J427,这管子的高频放大能力非凡,能够提供近20分贝的高频增益。第二只管子,用的 ...

问求知超版,是J427还是K427?这个电路的场管,我打算用K427和K241,根据其他场管电路的安装经验,效果应该好于原电路所用的场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求知超版,是J427还是K427?这个电路的场管,我打算用K427和K241,根据其他场管电路的安装经验,效果 ...

是K427,我记错了。K241的性能也是极好的。

网友:
本机振荡器,我选用的是这个电路。这个电路,产生的信号还是很不错的。

场效应管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电路 (2).png

网友:
混频电路,就是前些时候讨论充分的双平衡混频器。我用的是三管式的,性能极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错,七八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作者绝大多数电路也没有实验过,现在制作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进的 ...

你有所不知,这是个特殊的低频功放电路.在一般的收音机中使用,无论是电源使用效率,功率放大倍数,输出阻抗

所有性能都优于OTL电路,听感也特别好,好象小木壳胆机一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功放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高频电路部分我也曾经实验过,用的是3DJ6E - J 级正品管,效果不好,表现在高频増益低,实测3DJ6 ...

请教一下这位老师,是怎么测量的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很想了解下,我也想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有所不知,这是个特殊的低频功放电路.在一般的收音机中使用,无论是电源使用效率,功率放大倍数,输出阻抗
...

变压器输出电路,比OTL电路音质好不是没有可能,例如胆机,但是需要优质输出变压器。

网友:
把我制作的、已经实际使用的双平衡混频器电路也贴上来。这样,就可以组成一部完整的中波场效应管收音头了。当然,具体组装时,还要严格考虑屏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高频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单匝环天线的匹配器。这个单匝环天线,是由一段电视电缆制作的。示意图如下 ...

妙妙妙,不用买铜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位老师,是怎么测量的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很想了解下,我也想测测。

我提供一种业余条件下测量场效应管输入阻抗的方法,原理类似于高频Q表。

按下面的图做一个测量电路,其中Lx是带抽头的可调电感,Cx是参考谐振电容。
通过示波器监控,选择合适的Lx、Cx,使得LxCx在工作频率下谐振。
然后将场效应管放大器的栅极输入端接入测试端,这时示波器上显示的信号幅度会有所下降,微调Cx,使回路重新谐振,记录示波器上此时的信号幅度。
然后将待测阻抗去掉,用已知阻值的电阻Rx并联在测试端,微调Cx,使回路谐振。选择合适的Rx,使得示波器的信号幅度与接入待测阻抗时的幅度相等,这时Rx就是所要测量的阻抗值。

网友:
我是用在线比较的土办法估测的,如附图,(1)在中放二3DJ6E的G极放入示波器的高阻探头测电压Vp-p(2);(2)断开G极(让它保护接地),接入一个电阻R,选择R的阻值,稍微修正中周TF4,使测得的Vp-p(3)=Vp-p(2),这个R的数值就等效于被测3DJ6E在线工作状态时的输入电阻值了。土办法不一定对,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