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动曲线锯,12V电动往复锯有人找到电池了吗

楼主(2019-09-02):
本坛卖的12V电动曲线锯,12V电动往复锯,电池要接3条线,+ -还有个T+接哪,只接+-两线开关按一点一半都有转,按到底就保护了。两台机都一样?

找到问题了,本来临时测下线太细了,换2平方线正常了,T+可能是温度的,电压大于3V不工作,不接也正常。

网友:
还没收到货,不知道什么样的

网友:
是不是温度保护?还是电源电流不足?这类的电机电流都很大,如果是稳压可调电源最少20A以上。

网友:
最最普通的那种12v电钻电池(截面三角形)可以塞进一半去,拆开外壳修修应该能塞进去,需要改触点位置,

网友A:
曲线锯的接电池的两个金属片需要区分正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的接电池的两个金属片需要区分正负吗?

怕是必须的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的接电池的两个金属片需要区分正负吗?

必须分的,接反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的接电池的两个金属片需要区分正负吗?

右手正常握锯把,靠大拇指端片为+。

网友:
电池可用TCH12V锂电池。还可以配套件改为筋膜按摩器

网友:
TCH12V看了一下,电池比曲线锯贵

网友B:
挖壳子改触点吧。或者寻找现成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壳子改触点吧。或者寻找现成壳子

改触点了,很好

网友:
外挂一个电池吧 我感觉12V太小 问题多 不安全 需要大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触点了,很好

改的漂亮,你这个正负极有没有调换,我的和电池是反的

网友C:
电池不好找,我不打算用电池了,拉条线外接电源用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好找,我不打算用电池了,拉条线外接电源用算了

我就是直接拉条线过来接上我的12伏40安磷酸铁锂电池的  简单粗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直接拉条线过来接上我的12伏40安磷酸铁锂电池的  简单粗暴

用什么样的插座连接里面的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样的插座连接里面的电极?

到修汽车的地方要点线束 里面的6.3插簧可以直接插进去  插前用老虎钳夹一下 会更加的紧  操起来更加的爽

网友E:
某宝看到一款电池不知道可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看到一款电池不知道可以可以用

如果不是完美主义者 完全可以不配电池的   直接用12V电池拉2根线出来 简单粗暴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马刀剧,质量怎么样呢,也有意入一个。

质量不错  劲比较大  如果你不是单身多年练就了麒麟臂 单手控制起来还真不容易  但是要注意一点   刚刚锯不能用劲过大  不然机器就停了 而且夹住了不容易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触点了,很好

改的好
有废电钻就更好了,直接把触电拆出来

网友:
还有货吗??

网友:
找到合适的电池或者电池盒麻烦 分享下

网友:
我能问一下多少钱,在哪儿买吗

网友(2019-10-07):
曲线锯按一下就停是啥问题了,你怎么解决解决的了,我用的是tch的锂电

网友:
在负极和非正的触片焊接50k的电阻,也是跟本坛友学的,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