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一些废旧的材料做的小配件,但是很管用

楼主(2019-09-03):
废旧开关电源及节能灯中拆下的磁芯。可以轻松的绕出2至10毫亨或者更高毫亨的电感。用在晶体管再声来复机中或电子管再声机中均可以。
用废旧家装时用剩的2公分电线穿线管,可以做出挺刮实用的电子管再声机的各种调諧线圏。
再配上自己制作的电容电感测试仪,可以做出你随心所欲的各种参数的电感与线圈。
只要有准确的参数。用对了地方。效果绝对不错!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通州的电子爱好者

是的,我不喜欢买,买,买。只喜欢充分利用和改制旧电子产品的另件。设法做一个滿意成品。捣鼓一下,过过手瘾!

网友:
知识就是力量,懂的人在行

网友A:
挺通州的电子爱好者

网友B:
按说能胜任的磁芯频率不够高,楼主做出来与下面的有无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能胜任的磁芯频率不够高,楼主做出来与下面的有无区别?

照片中这些𥔵芯立式的我做过晶体管收音机用的2,5mH的高扼圈和高频变压器。性能都很好。
一种大的立式磁芯,我用O,1的㲺包线绕滿基本上都有六七毫亨的电感量。线细圈数多的话电感量还会高一些。我用在曾经在坛中贴出的电子管调諧高放式再声四灯机中性能良好。这个磁芯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和电脑电源中拆出的。好像是高频磁芯。但是只要电感量正确。在机子中可以正常作用。另外在节能灯中拆出的对拼山型磁芯就可能是一般低频磁芯了。因为用万用表1K挡最电阻基本在50K以上。不过这种磁芯电感量可以做得很大。一般能够做到二十mH左右。用在电子管二三管再声机上性能很好。体积小便于安装。只要有业余检測仪器。数值正确用在电路中都很好。都试过的。

网友:
这个不错,要顶一下。

网友C:
线圈制作的漂亮。节能灯的振荡频率允许的范围是20kHz~50kHz之间。因为这段频率不会对通讯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工作产生干扰和造成影响,磁芯自然用锰芯的(深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制作的漂亮。节能灯的振荡频率允许的范围是20kHz~50kHz之间。因为这段频率不会对通讯及其他电子产品的 ...

謝謝鼓励。只是想让大家在制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方便制作。共同进步。

网友D:
通州的?中周架子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州的?中周架子用不?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中周架子用不?问得太简单。有些不解。

网友:
废物不废,变废为宝!线圈做的真不错,大赞!

网友:
手巧,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