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老师们给看看这个图纸是不是印错了,我拿不准?

楼主(2019-09-03):
有点看不懂,请老师给讲解一下或更正

网友:
是正负极错了。

楼主:
谢谢,那6G2的阴极电路哪?

网友:
两个2K电阻和一个15uF电解电容,这三个元件可以不用,6G2电子管阴极直接地电位。

网友A:
不好意思,要搭歪楼
着收音机最特殊的地方是:可变电容是4连,4连,4连。重要的事情说三遍。125p+240p   125p+240p
中波时候,通过波段开关把4连两个一组并联在一起,共365pfX2。
短波时候,使用两个125pf 的,可以扩展刻度盘上面频率的间隔距离。

网友B:
以实物为准。但6G2的阴极电阻用到4k(两个2k串联),好像有点少见。最好找到原厂说明书附带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要搭歪楼
着收音机最特殊的地方是:可变电容是4连,4连,4连。重要的事情说三遍。125p+240p   1 ...

输入和混频部分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实物为准。但6G2的阴极电阻用到4k(两个2k串联),好像有点少见。最好找到原厂说明书附带的电路图。

按照实物电位器冷端没有直接接地,有两个2K的电阻中点对地连接25uf电解,声音没有变化。(嘶哑失真,音量小)
    把电位器冷端直接接地,音质音量马上有很大改善。
个人只是对这电路图看不懂,疑惑

网友C:
6G2取得栅偏压的形式不同,常见的是大栅漏电阻取得栅偏压(图1),也有阴极电阻取得自给栅偏压的(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C:
6G2取得栅偏压的形式不同,常见的是大栅漏电阻取得栅偏压(图1),也有阴极电阻取得自给栅偏压的(图2)

看来天津352的这个图纸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天津352的这个图纸是错误的

除掉第一滤波电容符号标反以外其他都没有错。6G2阴极电阻2K+2K也对。看看第2图阴极电阻用4K,也就是说天津352用的是自偏电路,而不是常用的大栅漏(10M)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掉第一滤波电容符号标反以外其他都没有错。6G2阴极电阻2K+2K也对。看看第2图阴极电阻用4K,也就是说天 ...

于版你好,那图纸6G2阴极已经直接地线了!再串俩2K接地怎么产生的压降啊?

楼主:
老师给讲讲6G2怎样获取的偏压,俺真的很愚钝。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给讲讲6G2怎样获取的偏压,俺真的很愚钝。

6G2 阴极沅绿线走线,并不与地线相连。仔细看那条线与地线的交叉点,与其他交叉点比较,可以看出是空心点。也就是“与地线不相交”!
不过,6G2阴极2K+2K电阻,与地线的结点也是空心的?应该也是错的吧!

网友D:
来看吧,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看吧,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版本正确,那颗第一级滤波电容也是对的,6G2阴极不是直接接地。
   我那个图纸是本坛下载扫描版的,怎么也会有这么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