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苏泊尔电压力锅的线路图

楼主(2019-09-03):
求助:苏泊尔电压力锅的线路图

一台老苏泊尔电压力锅型号CYYB40YA1A-90,使用多年。现在每当做完饭,定时器转到保温时就跳闸。此时测量插头两脚电阻极小(仅几欧)。现在只能在做饭时注意、在还没有到保温时就提前拔插头。想自己修理,求电路图。
定时器为电机式。请各位帮忙。

网友:
根据实物描一下得了。

网友:
定时开关里面可能有短路,换一个

网友:
我家的苏泊尔电压力锅是阻容限流给控制电路供电,1u电容出过问题。

网友:
电动定时器的压力锅,就是几个开关串联起来的。一般  过热熔断管 压力监测开关 保温开关 煮饭温控开关。定时器分两种 1 保压定时(3线的)达到一定压力开始计时。 最长是30分钟  2从一开始就计时的最长是大概是90分钟。

网友A:
苏泊尔电压力锅,不加热好修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泊尔电压力锅,不加热好修理吗

发热盘不坏就好修,剩下的几个器件谁不正常换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