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X们帮看看我的本本怎么了

楼主(2019-09-03):
开机是绿屏

楼主:
抱歉,我怎么上不了图

楼主:
好了,使用了兼容性

网友A:
像是少了绿色信号。

可能是屏连接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少了绿色信号。

可能是屏连接头接触不良。

多谢兄

网友:
显卡挂了,或者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如果会拆。。。可以拆开看看屏幕的连接线。

重新插好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帮助!再次致谢!

网友:
估计显卡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正常就是屏或排线问题,如果不行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开机自检和进入BIOS怎么样?  如果自检和BIOS正常进入显示没有异常就是驱动的问题 不正常就是显卡或者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还缺色不,十之八九是排线有问题了。我的一台东芝本也出过类似问题,换了根排线好了。

楼主:
谢以上各位朋友!外接显示正常,就是拿不准是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以上各位朋友!外接显示正常,就是拿不准是线还是屏的问题

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换排线试试,经常折叠故障概率大。

网友:
遇到问题只有自己一一结合大家的见解慢慢排除,或者直接换新

楼主:
谢各位朋友热心帮助!宝上邮购了条原厂屏线,故障已排除。再次向各位朋友致谢!

网友(2019-11-20):
大概率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