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显像管问题!

楼主(2019-09-04):
最近在修老电子管电视  电路基本排查完毕    可以正常观看   但是亮度必须调的非常低  稍微调高亮度  画面就扩散变大  直到黑屏!不亮了!    然后再把亮度调低 屏又会亮起来 !      我将显像管单独测试:灯丝供6.3V   测量阴极与栅极       !竟然发现阻值非常小    表笔对调  阻值无穷大           阻值有多小?快接近于零欧姆!!这不正常吧??一般几K到几十K算是正常吧?    陷入困境了  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显像管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像管老化了。

显像管老化图像不会扩大。只能是亮度不够,图像模糊。

网友B:
显像管没有问题。是高压整流管衰老造成。显像管阻值正常,好的显像管栅阴阻值在几百欧,甚至有负值,几十k阻值管子已经老化很厉害,基本不能发光了。测量几k电阻,显像管已经老化了,亮度,对比度都变差。

网友:
可能真空度不良吧......

网友:
原来捣鼓彩管,现在都忘了;

网友C:
应该是高压供电电流太小。

网友:
行周围几个小瓷片高压电容查下吧。返馈_消隐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高压供电电流太小。

那要看十B电压变化了。十B不稳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没有问题。是高压整流管衰老造成。显像管阻值正常,好的显像管栅阴阻值在几百欧,甚至有负值,几十k ...

谢谢    今天早上    我换了高压整流管1Z11   故障排除了

楼主:
谢谢大家     今天早上更换了1Z11    故障排除    就是高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十B电压变化了。十B不稳是有问题了。

高压电流小不一定就是+B一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