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修复一个PC电源

楼主(2019-09-04):
用时20分钟,测出 -12V二极管击穿,更换修复

网友A:
我手里有个坏的,绿线有5伏,不触发。发现13009坏了一个,两个都换了。试机还是不启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个坏的,绿线有5伏,不触发。发现13009坏了一个,两个都换了。试机还是不启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修电源测出有坏管一定要检测关联元件,甚至驱动电路,后级有无短路,正确无误才上新管,
玩的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电源测出有坏管一定要检测关联元件,甚至驱动电路,后级有无短路,正确无误才上新管,
玩的愉快

是的,我估计是要换加速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个坏的,绿线有5伏,不触发。发现13009坏了一个,两个都换了。试机还是不启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先不装功率管,送电,绿线接地,检测TL494之类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有驱动脉冲输出,正常了,再检查功率管基极外围,最后装功率管。试机。
另外,绿线电压应该比5V少低点。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应该是航嘉一类的品牌电源,用料比较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应该是航嘉一类的品牌电源,用料比较精致

好眼力,是戴尔电源,深圳航嘉生产,带 PFC

网友:
我有个影驰500W电源,有时候连续几天都能正常工作,有时候怎么按电源键就是不开机,打开看了也没有接触不良什么的,只有淘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