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示波器的隔离变压器选购

楼主(2019-09-04):
求问示波器的隔离变压器选购,马云那里搜了下有下面那种,靠谱吗,500W一般是指峰值功率还是平均。。

        诚强BK-500VA控制变压器隔离220转220V380转220V36V24V12V6V

之前写的自耦,改成隔离了。。

网友A:
示波器没必要用隔离变压器吧,要隔离的是被测的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上讨论有点迷糊了,到底应该隔离谁?。。

别听那些根本没搞过隔离的瞎bb,要隔离示波器!

网友:
变压器一般标容量VA(伏安),是电流和电压的乘积,实际使用时不超过这个数就行。

网友B:
自耦变压器不是隔离的 。如果要买隔离变压器就不要买自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不是隔离的 。如果要买隔离变压器就不要买自耦。

的确是,它是中间引线出来的,所以还是共用了地线

网友:
得用1:1隔离变压器,而不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它是中间引线出来的,所以还是共用了地线

自耦变压器共用了同一绕组,没有把原边和副边隔离开来

网友:
淘宝上有的,E型、环形都可以,容量可以自己选择,要与商家提出所需的次级电压就可以,我也差点去买一个,后来想起家里还有个250VA的控制变压器,就买了点漆包线自己改了次级线圈为220V,在110V作了个抽头。

网友:
正规大厂标示的是长期稳定输出的功率,不过现在的货鱼龙混杂,偷工减料显现很严重(最明显的是用铜包铝线)功率就不好说了。
还是收个二手老货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必要用隔离变压器吧,要隔离的是被测的电器。

最好隔离示波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意思,个人认为应该隔离被测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意思,个人认为应该隔离被测器件。

现代的数字示波器才20~30W的功率,被测设备起码有100W,我测的是100kW的开关电源H桥,你说说到底隔离谁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代的数字示波器才20~30W的功率,被测设备起码有100W,我测的是100kW的开关电源H桥,你说说到底隔离谁才 ...

所有值得探讨,平时维修需要动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负载不会超过1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值得探讨,平时维修需要动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负载不会超过100w的。

不超过100W隔离什么啊?要隔离必然是要测试220V火线一边的波形,这种情况下功率能小的了???

楼主:
看了楼上讨论有点迷糊了,到底应该隔离谁?。。

网友E:
不需要隔离示波器的,只要把示波器的接地(外壳)与它自己的电源插座脱离开了就行了,外壳不带电,人体不要去碰触被测试点。我测试一台1400千瓦2吨780V三相中频炼钢炉的变频电源,就是这么做的,在现场根本就无法找到隔离变压器,示波器是厂方提供的,检修排除故障要争分夺秒的,停产损失巨大。

网友F:
我也想搞一个,,修电磁炉和变频板子的时候都是热地啊,,,到底隔离哪个呢,,,是不是可以认为示波器相当于万用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搞一个,,修电磁炉和变频板子的时候都是热地啊,,,到底隔离哪个呢,,,是不是可以认为示波器相当 ...

电磁炉起码有1.6kW吧?变频器功率更大。现代数字示波器不超过30W,远古时代模拟示波器也不超过60W。

隔离哪一个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吧?

网友:
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隔离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隔离示波器的,只要把示波器的接地(外壳)与它自己的电源插座脱离开了就行了,外壳不带电,人体不要 ...

拆掉示波器输入的地线(只用火线零线)那就是浮地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偶尔为之而已,也不安全,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B:
我觉得应该隔离示波器,并且示波器地线悬空。这样示波器的火线、零线和地线都和电网没关系了,怎么玩都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搞一个,,修电磁炉和变频板子的时候都是热地啊,,,到底隔离哪个呢,,,是不是可以认为示波器相当 ...

一般来说示波器和电器隔离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隔离示波器,并且示波器地线悬空。这样示波器的火线、零线和地线都和电网没关系了,怎么玩都是安 ...

对,一般来说都这样做的(这样保护示波器)。但是某些时间为了人生安全(怕人触电)又需要隔离被测试的电器(比如楼上说的热底板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一般来说都这样做的(这样保护示波器)。但是某些时间为了人生安全(怕人触电)又需要隔离被测试的 ...

如果既要保护示波器,又要保护人,那当然都要隔离。
可以买那种有两路独立绕组输出的变压器,一个绕组输出接示波器,另一个绕组输出接被测设备。这样示波器、被测设备和电网都相互隔离开了。不过这种变压器容量一般都不小,价格不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既要保护示波器,又要保护人,那当然都要隔离。
可以买那种有两路独立绕组输出的变压器,一个绕组输 ...

你说的那种可不可以用一个隔离变压器,,隔离示波器和功率不大的电器,,那样电器和示波器都是等电位了吗。。不会烧示波器了吧。。

楼主:
看了楼上的讨论,是不是大家角度不同,保护示波器还是保护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那种可不可以用一个隔离变压器,,隔离示波器和功率不大的电器,,那样电器和示波器都是等电位了吗 ...

你的意思是只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变压器原边接220V电源,副边同时接示波器和被测设备是吧?
如果是这样,那么示波器和被测设备都同时和电网隔离了,可以保护人不会触电。除此之外,这种情况跟示波器和被测设备都接到220V墙插是一样的,因为这样连接并没有把示波器和被测设备隔离开,示波器和被测设备都在同一个供电网络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只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变压器原边接220V电源,副边同时接示波器和被测设备是吧?
如果是这样, ...

不行,测热底板的设备最好各自用隔离变压器,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行,测热底板的设备最好各自用隔离变压器,安全第一。

我是回复楼上的提问。我也觉得这样不行,用独立的隔离变压器最好。

网友I:
    不明白,任何一台示波器内部电源就已经是和220V隔离的,还要什么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任何一台示波器内部电源就已经是和220V隔离的,还要什么隔离?

真的? 谁有电路图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真的? 谁有电路图看看?

      不用看图,所有使用220V供电的设备,都是这样,否则,使用者就带电操作,肯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看图,所有使用220V供电的设备,都是这样,否则,使用者就带电操作,肯定触电。

但是三根线的时候外壳不是都接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三根线的时候外壳不是都接地了吗

      接地线是接到设备外壳,它接地是防止设备出现故障导致220V漏到设备体导致使用者触电,是一个安全措施,如果设备完好,此接地线是可以不用的。

网友B:
拆开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隔离变压器就知道内部有没有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隔离变压器就知道内部有没有隔离了。

    不用看,肯定有。

网友:
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子跟电源地是连通的,不做处理测试220V高压侧一定会爆炸。18楼说的拔掉电源插头地线是一种应急处理方法,可以用但是不太正规,有条件还是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一下示波器电源。

网友:
罪魁祸首是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和电源地线内部连在一起

专门买一个隔离变压器没必要,还是用一个3口转2口的插头用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隔离变压器就知道内部有没有隔离了。

示波器电源和市电肯定是隔离的,开关电源嘛,输入输出当然隔离

问题处在探头地和电源地是相连的, 如果被测电器也是良好接地,那么测试220v侧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任何一台示波器内部电源就已经是和220V隔离的,还要什么隔离?

如果像你说的,,示波器隔离了220的电网电源,,那么次级就是低压电了吧,,这个低压电如果测试220的设备的热地,,那个电位肯定不相等的吧,,这样会不会引起示波器或者被测设备的损害呢,,所以我买了隔离变压器,,把示波器和电网隔离开来,,那样可以测量比如开关电源的220那边的波形吗,,毕竟示波器很贵的,,烧了不划算,,也请各位大神科普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像你说的,,示波器隔离了220的电网电源,,那么次级就是低压电了吧,,这个低压电如果测试220的设备 ...

       这样说可能容易理解,示波器是已经和电网隔离了,但把示波器接地端接地,再去测量带电物,就形成电网回路,损坏示波器,有坛友说把示波器当万用表使用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对的,这种情况正确的方法是用隔离变压器隔离被检修物,如嫌麻烦,示波器和人员不要接地,在悬浮的状态下测量,注意安全,如果考虑示波器测量的干扰一定要接地则必须通过高耐压电容接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说可能容易理解,示波器是已经和电网隔离了,但把示波器接地端接地,再去测量带电物,就形成 ...

更多是人身安全, 示波器损坏倒未必, 因为探头地已经接了市电地,就算探头地碰到被测电路的火线, 也会从经示波器的外壳从市电地走的,不会对示波器电路构成危害, 倒是有可能人体碰到探头地或者示波器面板的探头口(数字示波器外壳一般是塑料,模拟是金属机壳)

如果使用习惯良好, 不去触碰探头和面板的金属部分,就会安全的多

网友J:
亲身经历:原来使用岩奇8810示波器测电路板时,探头接地夹误碰电源正极,造成短路,其短路回路是:电源正极到示波器接地  到示波器外壳  到示波器电源插头接地端  到电源插头接地端(排插内部接地端是相连的)   到电源负极  造成示波器一个通道损坏(应该是损害电源才对,怎么损害的示波器我现在也没想明白)
后来我用示波器都是把内部电源操作保护接地端断开的,伤不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很容易损坏,探头测量带电体,电流从探头进入示波器输入电路,流经内部电路到外壳地端入地,通 ...

示波器输入阻抗高,而且示波器探头耐压大几百v

网友:
引用 网友K:
示波器输入阻抗高,而且示波器探头耐压大几百v

    当然,这种情况是不会损坏的,但是,从电工学、电子电路学看来,对人对设备都是不安全的,某些情况下偶尔需要测量,通过分析计算注意好了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成为常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亲身经历:原来使用岩奇8810示波器测电路板时,探头接地夹误碰电源正极,造成短路,其短路回路是:电源正极 ...

哈哈,,我的也是岩琦的示波器,,就是纠结那个隔离变压器接示波器还是接被测电器

网友:
现在绝缘橡胶板很便宜了,地上是要备上一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的也是岩琦的示波器,,就是纠结那个隔离变压器接示波器还是接被测电器

接示波器为好

网友C:
个人认为通常需要示波器测试的板子多为控制板,也就是所谓的弱电系统,鉴于现在普遍都是采用开关电源供电(甚至是热底板),极有可能对人体造成电击伤害。所以应该对测试器件进行隔离,这样做即保护了操作者又保护了示波器,一般控制部分的功耗不大,我就是用一个200W的隔离变压器进行维修的。至于电热水器和电磁炉这样的大功率电器都是断开负载进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通常需要示波器测试的板子多为控制板,也就是所谓的弱电系统,鉴于现在普遍都是采用开关电源供电( ...

开关电源输出和市电隔离的,反而没事,如果用示波器测开关电源高压侧倒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关电源输出和市电隔离的,反而没事,如果用示波器测开关电源高压侧倒是要注意

高压区域是敞开的并没有特别的防护,更何况热底板的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隔离示波器的,只要把示波器的接地(外壳)与它自己的电源插座脱离开了就行了,外壳不带电,人体不要 ...

你这么应急做没出事并不代表这样是合理合规的,不要混淆了道理。

网友K:
用了隔离电源,示波器的地线就连不到市电地了, 那么和用3芯转2芯插头去掉示波器探头接地有什么区别

如果还能连到市电地, 用了也白用,示波器的开关电源输出和市电本来就是隔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用了隔离电源,示波器的地线就连不到市电地了, 那么和用3芯转2芯插头去掉示波器探头接地有什么区别

如 ...

如果本帖你看一遍还是没有看懂区别在哪里,那就从一楼开始在看一百遍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如果看一百遍还是不知道区别的话,那你就太厉害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本帖你看一遍还是没有看懂区别在哪里,那就从一楼开始在看一百遍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如果看一百遍还 ...

干脆说我傻不就得了,费这么大劲绕弯子想炫耀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干脆说我傻不就得了,费这么大劲绕弯子想炫耀什么

炫耀?难道你觉得大家都在炫耀吗?本贴中已经有很多人很多次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了,但是你还是无视,这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炫耀?难道你觉得大家都在炫耀吗?本贴中已经有很多人很多次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了,但是你还是无视,这就没 ...

我只是说你,没说大家,因为别人没这种口气说话,请注意区别, 不代表 大家

如果你觉的我的话无意义,无视即可,犯不着阴阳怪调, 也凸显不出你的什么什么

网友:
示波器一般功率比较小,500w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