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扫描仪 调试收音机的设备都那么大一个吗?

楼主(2019-09-04):
有没有调试收音机小巧一点的设备?现在只看到频率计小一点。其它的个头都好大。

网友A(2020-02-16):
引用 网友B:
频率计的目的是在于较低成本的测量高频或者精确测量频率(虽然能测的参数很有限),比如你要测一个2G左右 ...

兄弟,您就别跟我杠了.这里讨论收音机制作,不讨论射频

网友C(2019-09-04):
数字示波器体积不大的,和一支打印机硒鼓的外包装差不多。
DDS信号发生器体积和牛津字典差不式,DDS信号发生器大多自带频率计功能。

网友D:
中高频部分,只要有一块SC3610频率显示,再加上LTM455*W系列滤波器,基本就行了,低放部分直接上小功放集成简单实惠。

网友E:
其实做一个两管的中频发生器,输出465式455kz中频到一个好收音机,以输出最大来校正,再把这发生器用来调整或维修收音机即可。收音机调好中频己把基础打好了,至于覆盖和跟踪由元件和电路设计来保证,以收听来调整也就不是难事。若想玩到极致,那就买一大堆设备,坐实"仪表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做一个两管的中频发生器,输出465式455kz中频到一个好收音机,以输出最大来校正,再把这发生器用来调整 ...

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你可能看的多是学校淘汰的老旧仪器,现在的数字化仪器体积都不大(有些性能指标高的大个头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示波器体积不大的,和一支打印机硒鼓的外包装差不多。
DDS信号发生器体积和牛津字典差不式,DDS信号发 ...

多谢我去看看。没这装备真捣鼓不了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高频部分,只要有一块SC3610频率显示,再加上LTM455*W系列滤波器,基本就行了,低放部分直接上小功放集成 ...

有相关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什么仪器也没有,照样可以调收音机。

没有数据估计对新手体验来说达不到那个火候

网友:
跟我一开始的想法一样。但最后我还是选了台式。
信号发生器有手持的,示波器也有手持的,但估计性能都有限的。价格也不便宜,可选择的范围也小,还是选台式的吧,用完了,收起来。
扫描仪不清楚,这个做啥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相关帖子吗?

频率显示模块测量的是本振频率,经内部455频率补偿,显示的就是接收频率。这样在调试时可以直观调整覆盖,调跟踪,之后就当作收音机的频显。混频输出后接一只LTM455*W滤波器(很好的矩形系数),中频自然就是455千赫了,后面的中周稍微调一下就行了,可以得到很好的选择性。功放部分简单的多,接线无误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显示模块测量的是本振频率,经内部455频率补偿,显示的就是接收频率。这样在调试时可以直观调整覆盖 ...

言简意赅。学习了。我用个笔记本记录一下。多谢师傅。

网友:
买个200M示波器+nwt-200 扫频仪是经济选择。要不然以后投资特别大。

网友A:
频率计没有用了,因为数字示波器上可以直接显示频率

网友:
这些仪器一开始设计给厂家用的,所以设计上就要耐用,加上大大的外壳

网友G:
折腾总要有一个工作台吧,起码要0.5平米,摆上几件常用的仪器还是需要的,最好能超过一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腾总要有一个工作台吧,起码要0.5平米,摆上几件常用的仪器还是需要的,最好能超过一平米。

深圳地皮太贵。工具能收拾的越小越好。

网友:
仪器的用途是广泛的,并不局限于收音机,平时就是手边的工具,是有意义的

网友:
玩到发高烧的时候,仪器的价格一定会超过收音机。从最简单的电烙铁到高频焊台,指针万用表到LCR表,信号发生器到目黑7125A,模拟示波器到彩色数字示波器,等等。。。

网友H:
引用 楼主:
言简意赅。学习了。我用个笔记本记录一下。多谢师傅。

您好。455应该是465吧?不知我记得对不对:老的调幅收音机的中频为455,这是旧标准,后来的标准改成了465.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您好。455应该是465吧?不知我记得对不对:老的调幅收音机的中频为455,这是旧标准,后来的标准改成了465 ...

465KHZ是国标,455KHZ是国外的标准。早期的AM接收机是按照465KHZ,开放之后,引进国外的455KHZ。

查阅收音机图纸稍微认真看一下不难弄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465KHZ是国标,455KHZ是国外的标准。早期的AM接收机是按照465KHZ,开放之后,引进国外的455KHZ。

查 ...

应该是1995年之前是455,1995年之后为465.电子工业部1995年出台了关于中频变压器的国标。GB9374-88里中频的频率也是465,很长时间没有关注收音机了,是不是现在的中周又用45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1995年之前是455,1995年之后为465.电子工业部1995年出台了关于中频变压器的国标。GB9374-88里中 ...

早期的AM广播技术基本上是引进前苏联的465KHZ,苏联的标准多引用德国的,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引进小日本的技术,才有了455KHZ。

我从66年开始玩收音机,68年玩具有中频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以后很长时间不玩了,应该不会记错吧!

现在一些朋友玩扫频仪,稍加注意,就会知道国内早期仪器是按照465KHZ生产的,那些舶来的小日本的扫频仪,中频是455KHZ。

再就是关于中周的一些参数,查阅早期的资料,也是这个规律。如果你查阅早期的国标会清楚。

网友:
明白了,谢谢。我刚查了一下,国标确实没有变是465,但也有一些国内厂家生产的调幅接收机采用了455KHZ.

网友B(2020-02-16):
引用 网友A:
频率计没有用了,因为数字示波器上可以直接显示频率

频率计的目的是在于较低成本的测量高频或者精确测量频率(虽然能测的参数很有限),比如你要测一个2G左右的信号频率,一个2G的频率计和带宽到2G的示波器相比价格要便宜的多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地皮太贵。工具能收拾的越小越好。

两条烟的体积解决频率计,信号源示波器还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您就别跟我杠了.这里讨论收音机制作,不讨论射频

纠正你的错误观点而已,你要是认为是为了和你杠怕是多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什么仪器也没有,照样可以调收音机。

以前就是这么干滴

网友:
数字示波器不会大 建议买台式 屏幕大 看的清楚 按键旋钮操作方便

网友:
有便携式的

网友:
楼主见过电子管设备么 颠覆你认知的大

网友(2022-09-07):
作为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手头必须要有几台仪器仪表。当然你拥有的仪表不是天天在用,而是你需要作实验时才拿来用。即是没用,天天看着心里也舒服。不爱折腾电器的,当然有没有仪表仪器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