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机型

楼主(2019-09-04):
最近收了个机芯,感觉很奇怪!不知是什么机型?算猫眼共有8个电子管,前后左右都有调谐电路,前面板共有6个指示灯,两个黑的是曙光6P6,猫眼是6E2,带屏蔽的是6N1,还有一个金属外壳的好像是6K3,还有两个小胖子可能是6N1,靠双联一个小芝麻管看不清型号了!看来此机功率不小!是双声道的吧?电源变压器被拆掉,没找到输出变压器,根本就没有他的位置!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看天线线圈像是三个波段,底部元器件看着霸气!红绿泡加线绕滑动电阻,金属活动顺序表电容,陶瓷管座,看着就高端大气!机芯长50CM,宽20CM左右,机型较大!可能是比较高档的机型了!
因自己涉足不深,见识不广,不识此机,再次求教,谢谢啦!
下面上图,请大家给鉴定下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有利用价值吗?电源变压器能配上吗?输出变压器在哪?

网友:
自装机,鉴定完毕

网友:
四个字,面目全非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A:
确认DIY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DIY机器。。。。。。

DIY也是成品机改的吧?那么,成品机又是什么呢?

网友:
DIY的意思不仅仅代表对原机的改装、改造,也可以是自己独立自制的设备或仪器,这台收音机很像是自制的!

网友:
收音机用的了那么多指示灯泡吗?底板上布局太过繁琐,该露出来的没有露出来,该藏进去的没有藏进去,不美,扎手

网友B:
某个爱好者自己改装的机器,非典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个爱好者自己改装的机器,非典型线路。

呵呵,差点被他蒙了,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收音机呢!不过还是有些水平的!不知能不能恢复,也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显然是改造机,有一个管脚非正常开孔,有一个飞边加挂,

网友:
厂家机加自己加装,有点水平的,原装机是大管机.

网友:
会不会是仿苏联调频机?

网友:
是个发烧友,也是费了心思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