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与7805波纹对比

楼主(2019-09-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买不起噪声小于微伏级的示波器,所以只能仿真大概比较一下了。

1、器件厂家也没有这样的示波器,他们是用放大电路放大后测试的,轮胎的 AN124 简述了怎么自制这个放大电路去测试的问题

2、纹波是重复的、有特定频率的信号,也可以用动分测试

3、MS 中的蓝色器件是对应实际器件模型的,比如你的 TL431,是 Ti 的模型;2N5551 是 NS 的模型,你用这两个厂家的器件,那么仿真结果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但如果用其它厂家的 431 和 5551 就不一定。黑色器件是理想模型,比如理想二极管、理想电阻和理想电容,但可以通过模型变得不理想,比如电容的模型包括 ESR 和 ESL(还可以包括 EPR),你可以自己串联一个小电阻和小电容上去,让仿真结果接近你的实际电路。

电源也一样,你用的是理想电源模型,也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内阻,甚至加上谐波。

网友:
LM317是多少

网友:
仿真上面都是理想器件

网友:
实际应用中,原件的质量,电路结构的安排,走线是否合理等等因素都会制约纹波参数,仿真只是理论状态下的理想值,与实际应用会有很大出入。

网友:
仿真效果,与实际组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