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并管推挽的输出变压器能不能用于两管推挽?

楼主(2019-09-05):
手上一对150扩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如果搞成双声道807推挽,会不会有很大失真?

网友:
      4只807做的150W扩音机是工作于甲乙2类,改做成两管推挽用原来的输出变压器肯定不合适。如果你只要求能响就 另当别论了。

网友:
内阻不同、变比就不同

网友:
如果次级有多种输出绕组(0,4,8,16,....)就可以利用,接不同阻抗的音箱调整变比,达到需要的输出变压器阻抗。

网友:
这种变压器频响指标不高,如果对输出频响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抛开频响不说就是阻抗低了效率也会降低阻尼系数随之降低

网友:
可以的。确实要求高的好像不太好。

网友:
单管推阻抗提高一倍,8欧的次级则变16欧,且低频率也提高了。

网友A:
这种牛除了维修老广播扩音机,真的不适合现在家用。因为其次级并不是以8欧和4欧为主。多余的线圈只会增加漏感,降低音质。
其次,如果只想用一组管子,要重新设计线路,电压肯定比原来要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牛除了维修老广播扩音机,真的不适合现在家用。因为其次级并不是以8欧和4欧为主。多余的线圈只会增加漏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150扩音机没有低阻输出,输出变压器次级输出低阻只用于机内小监听喇叭(并联有电位器),输出端有100欧至250欧四挡。这样次级就得重新绕制(2+1就得全拆)。
该变压器初级用的是0.38的线1000匝500中心抽头。你的问题应该可以用,因为初级阻抗是次级喇叭阻抗反射的值,只要电感量能够满足要求就可以,当然这样的变压器不是高保真绕法,有可能是2+1的绕法。
150扩音机频响80—8000Hz(收喇叭箱频响所限一般也可以将就了)。输出变压器应用条件不同,这个参数也会有所变化。

楼主:
集中回复各位坛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这样看来还是定绕、买成品好些,原机的变压器实在懒得动了

网友:
一对,不就是两台吗。两台不就是两个声道吗。

150W额定的玩意,放家里用,只输出3~5W,能有啥失真? 大象举牙签——如若无物。

网友:
记得这种功放除了阻抗匹配以外,还要注意功率匹配。也就是说输出牛的次级不能只用监听绕组,让主绕组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