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串丝机

楼主(2019-09-05):
刚入手的串丝机 6个GT管 只能辨别4个管 35Z5日本管 50L6美国管 12SQ7美国管  12K3P南京 还有一个也是美国管 结构基本跟12K3P相同 还有一个完全看不出 坛里老师指点

网友:
少个变频管

楼主:
看来这机心应该是带高放的了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图,图中35L6(灯丝35V)你的串丝机用的是50L6。、

楼主:
谢谢于版主的图 这机器灵敏度能行吗

网友A:
提醒一下仁兄,串絲加起来110伏,原机那根电源线也是110伏,不可少。整流管上并连6一8伏灯珠不可少,开机灯絲一闪,叫人当心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仁兄,串絲加起来110伏,原机那根电源线也是110伏,不可少。整流管上并连6一8伏灯珠不可少,开机灯 ...

谢谢您 我试一下哈 灯珠是不是找一个6.3伏指示灯就行呀 110伏隔离变压器伺候

网友:
早年指示灯是6一8伏,一定是并在整流管灯絲一段上,别并错了,加隔离也行。开机灯絲一闪,是不是有点档芯。好好玩,都是进口管,美国珠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我试一下哈 灯珠是不是找一个6.3伏指示灯就行呀 110伏隔离变压器伺候

不是随便找一个6.3V灯泡就可以,那个指示灯的电流比较小,是特配的,与2---3脚灯丝并联,加起来电流0.15A。

网友:
早年家中有一台加拿大生产的串丝机,家人不懂,因电源线发热送去修,修的人也不懂将线给剪了,后果不用说了。在我记事时是串了一个大灯泡在用。
另如之上坛友提醒指示灯一定要接好。我家机子就因指示灯坏了没及时更换,而将35Z5灯丝烧断。

楼主:
2一3脚现已跨接电阻 是不是就不用指示灯了

网友:
这些电子管坏了可不好找,50V 35V 117 V 。不像6.3V系列的。

楼主:
坏就坏了 不怕 感觉弄个变压器6.3伏35伏 50伏 110伏 50瓦 随便玩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