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熊猫SL-05收录机的问题

楼主(2019-09-06):
刚得到一台熊猫SL-05收录机,此机外观不错,放收音和磁带功能都正常,尤其是放磁带的时候,声音非常醇厚,有传说中的那种蓬蓬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能把音量调小,也就是说,音量调到最小,声音依然有百分之五十的音量,也可以这么说,从0到50是没有用的,50以后,可以正常调节大小,这种情况白天倒还影响不大,但早上或是晚上想听点广播,就没办法了,百分之五十的音量,肯定属于扰民了,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问题?应该要怎么解决?我动手能力不强,简单的可以自己弄,太复杂就难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台二手坏机子,拆配件卖的那种,要一个电位器

电位器属于易损元件 买新不买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网上买一个音量电位器回来,然后去找人帮更换,我的焊工实在太差,不敢冒险自己动手,有谁知道应该买什 ...

这种音量电位器是带抽头的双连同轴异调电位器,有等响度补偿功能,就是小音量下自动提升高低音,内轴外轴分别调节左右声道音量,买不到可以去老车机上拆一个,想办法代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电位器下臂接点氧化,需要换音量电位器~

不知是否可以找其它电位器替代?还是说,必须找一个同型号的,全新的肯定买不到了,只能去找拆机件了

网友D:
国产电位器常见问题只能换电位器解决再无它法。

网友A:
电位器只要阻值差不多可以互换

网友E:
抛砖引玉出个馊主意:
     按照原电位器的尺寸,购买尺寸相接近的新电位器,然后将原来电位器去掉但保留安装支架,根据新电位器的尺寸再改造一下支架,电位器引出线可用屏蔽线连接到电路板上,也可用普通塑铜线连接(连线尽量要短)。曾以此办法修复一台三洋M7035mkⅡ收录机的音调电位器,实用效果很好。

网友F:
国产电位器大多数不耐用,更换一个也用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否可以找其它电位器替代?还是说,必须找一个同型号的,全新的肯定买不到了,只能去找拆机件了

假如是16型电位器,新的不难买。如果有导电银浆,在铆钉与电阻条的结合处覆盖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电位器常见问题只能换电位器解决再无它法。

更换电位器,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能找到原型号的,实在找不到只能找代用的~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台二手坏机子,拆配件卖的那种,要一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八十年代之后的国产机器,电位器应该能找到,即便不是同型号,代换也不困难。

谢谢了,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只要阻值差不多可以互换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砖引玉出个馊主意:
     按照原电位器的尺寸,购买尺寸相接近的新电位器,然后将原来电位器去掉但保留 ...

十分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电位器大多数不耐用,更换一个也用不久。

国产电位器这么差劲的么

网友H:
把电位器线头对调反着用,就是有点不习惯。

网友I:
你说的情况,电位器不一定是坏了,先打开用酒精擦一擦,看看是否有效,如果是触点磨损,可以调一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电位器线头对调反着用,就是有点不习惯。

这样治标不治本啊,还是得把它更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属于易损元件 买新不买旧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情况,电位器不一定是坏了,先打开用酒精擦一擦,看看是否有效,如果是触点磨损,可以调一下位置,

我滴入大量缝纫机油,然后反复旋转多时,故障依旧,看了只能更换电位器了

楼主:
我想网上买一个音量电位器回来,然后去找人帮更换,我的焊工实在太差,不敢冒险自己动手,有谁知道应该买什么型号的么?最好能帮淘宝上的链接发上来,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音量电位器是带抽头的双连同轴异调电位器,有等响度补偿功能,就是小音量下自动提升高低音,内轴外轴 ...

象你说的,如果把它调换一下,我应该怎么操作?麻烦做个示意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24楼的PCB图,这是个带等响度的电位器,你说的这机器毛病是左右声道都有吗?还是只有一个声道出问题 ...

应该是两个声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吧,就是0到50的时候,两个喇叭的音量都是保持在50左右的音量,在50到100,都可以正常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可以发张完整的电路图吗?感谢!

这个收录机的完整电路图吗?

网友(2019-10-06):
引用 楼主:
我滴入大量缝纫机油,然后反复旋转多时,故障依旧,看了只能更换电位器了

看了一下该机的图片,电位器应该不是双轴的。50k 8脚双联电位器很容易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抛砖引玉出个馊主意:
     按照原电位器的尺寸,购买尺寸相接近的新电位器,然后将原来电位器去掉但保留 ...

这种老机,一开机基本是最大声,关不小。不知有何办法?不太懂。
左面见电位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