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放和变频电路布线能不能给点建议

楼主(2019-09-06):
之前都是抄老师的作业,现在自己要配合新机壳重新布线,没弄过完全没头绪。尝试画了个草图,老师们给提提建议挑下毛病。谢谢。

楼主:
尴尬了,自己找了一个错误。

网友A:
1、高放管旁边太拥挤了,
2、如果可变不是等容的,要注意哪一半是用于本振的,
3、地线怎么向后线延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放管旁边太拥挤了,
2、如果可变不是等容的,要注意哪一半是用于本振的,
3、地线怎么向后线延伸? ...

1.是有点挤,改。
2,等容。旁边有垫整。
3,地线可从C25负极往下走,或者由振荡线圈壳体脚从R5,R6胯下 穿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有点挤,改。
2,等容。旁边有垫整。
3,地线可从C25负极往下走,或者由振荡线圈壳体脚从R5, ...

本振是自己绕的么??两个外壳脚,有一个接地就行了,不必一定要两个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是自己绕的么??两个外壳脚,有一个接地就行了,不必一定要两个都接。

自己绕,脚接地的事我也纠结了半天,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布线应该可以。不调谐高放供电有单独的退耦,布线只要注意高放接地点、高放电源退耦接地点和变频接地点 ...

谢谢指点,至于那两个电阻木老师在帖子中已经做过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岛并没有否认R4、R5的作用,而是认为两点:一、高放管漏极电阻与源极电阻的比值还不到2,这种情况下算 ...

两位老师请息怒,玩收音机主要是图个开心,如果因为技术细节影响了心情是不值得的。开开心心最重要。祝两位老师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