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场效应管中波收音头

楼主(2019-09-06):
现在,空间电磁环境恶劣,通常手段的中波接收,噪声很令人烦恼。本制作使用了屏蔽的单匝环形天线,极大地减轻了噪声的干扰,使中波全段的接收变得安静!个人以为,对于喜欢中波的朋友,这种接收方法很值得一试。现把电路原理图贴出,有兴趣的朋友供参考。

楼主:
基本正确的图来了。

楼主(2020-02-27):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现在还没动手,到时候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请老师不吝赐教。

这个高频头,最好是用负电源系统。如果非要用正电源系统,我担心那只B2变压器不好绕制,还要特别注意初次级之间的绝缘,否则可能发生意外。给朋友一个正电源系统的电路,请参考。不知道朋友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用正电源呢?是习惯,还是认为正电源系统比负电源系统更好?

网友(2019-09-06):
求版也和我一样,有强迫症?

该不用场管的地方,勉强用场管不能使电路达到最优。

楼主(2020-02-27):
如果用负电源系统,B2的绕制相对简单得多,LTF-2磁芯,用0.09的线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2019-09-15):
刚才,用一米多长的拖线代替单匝环天线,插入天线Q9座的芯线里,结果噪声大增。两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虽然满盘都是噪声,但也没有发现啸叫。看来,双平衡混频器,真是好。

楼主:
这个单匝环形天线,不但可以用于中波段,还可以适用于短波全段,是一种良好的全频段接收天线。

网友B:
高放级的供电呢?
估计中放电路的AGC亚历山大!

网友C:
混频级中的一个电容0.022接线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放级的供电呢?
估计中放电路的AGC亚历山大!

是啊,供电呢?往一块合图时,被遮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频级中的一个电容0.022接线画错了。

猪眼贼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频级中的一个电容0.022接线画错了。

人多力量大啊。我自己看了N多遍,愣是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多力量大啊。我自己看了N多遍,愣是没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电路太熟了。闭眼都能看见它的样子。

楼主:
这图也是前些年设计的。几经更改,成了这个样子。主要是双平衡混频器,是今年的学习成果!

楼主:
其中之一的设计思路,T2T7两个源极输出器,是为了保证双平衡的平衡性能而采用的。所以,这两个源极输出器的元件参数也要尽量一致。

网友:
超版能介绍一下单匝环形天线的数据吗?

楼主:
各个分电路及其装机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