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故障原因......

楼主(2019-09-06):
从废品收购站里,三元钱购买了一个泡茶用的电磁炉。
本来是准备拆件用,因这电磁炉外观看起来有8成新,就想试着检查一下什么原因损坏的?
初步检查IGBT输出管是短路的,电路保险丝是爆断的,玻璃管都熏黑啦。
焊下来IGBT管子,在路检测整流桥堆也是短路的,但是拆下桥堆用万用表检测,桥堆是好的,没有短路。
进一步检测电路板上的220V插片接桥堆的两个脚处,还是呈短路状态?
再查发现还有几只整流二极管,有两只是击穿短路的,焊下这两只4007二极管,电路板子上接220V的端子处没有短路现象了。
接下来,换上IGBT、换上整流桥堆、换上4007二极管(对了IGBT上并联的18V稳压管是好的)。
不接线盘,电源进线串100W灯泡,通电试验电磁炉按键板显示正常。
拿下灯泡接好线盘,通电试机一切正常,电磁炉恢复工作。
有点疑问,故障出现的先后顺序?
究竟是先是IGBT损坏引起保险丝爆断,还是两只4007二极管击穿,引起18V电压异常,引起激励IGBT脉冲变化,导致的IGBT损坏,而后引起保险丝爆断?

网友:
泡茶的多是进水所致,水壶烧开后噗出来,风扇把水珠吹到电路板上。

网友:
是两只4007二极管击穿,引起18V电压异常,引起激励IGBT脉冲变化,导致的IGBT损坏,而后引起保险丝爆断。

网友:
这个整体电子原件质量差容易击穿...

网友:
同意4楼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