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6和LM1875谁的音质好

楼主(2019-09-06):
趁着5元打板还在搞,想弄个桌面小功放来玩玩,请问大家1876盒1875谁的音质好点,其它论坛多数人觉得1876好,但是我还是相信矿坛的网友才是实在人!

网友(2022-03-07):
都差不多的 要想音质有提高必须换箱子。换功放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76内部并不是两个1875,网上有此IC的内部显微图

听说这种老的闪电标的声音还可以

确实1875与1876不一样,首先75的静态功耗大多了,同电源环境条件下比1876多30-40%的功耗,听感上比76声音厚实,力度感强,76相对来说各频均衡,高频细节表现好点,个人观点还是喜欢1876的声音,(同电源条件)LM4766好像又克服了1876的缺点,或许电流驱动力强的原因吧。以上几款与TDA7293比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2019-09-07):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原装的tda2030音质也非常好,但后来铺天盖地的盛行起来了,但假冒伪劣也有了,但当时汤姆逊的生产的2 ...

当年最流行的是去电子元件店买电路版TDA2030组装BTL功放,TDA2030做OCL功放输出功率不够推当年的珠江12寸,后来就用STR4151、4191II之类的厚膜功放了。

当年做前级用得最多的是LM324、RC4558之类,后来有了TL072、074、082、084后,一换上惊为天人,音质提升太大了,从此之后LM324、RC4558之类扫入垃圾筒,再后来就是NE5532登场了……。

网友:
LM1875好。经典的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C:
ta7240和1875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没法比较,前者是八九十年代很流行的收录机的功放块,像把梳子9-18V,OTL ...

虽然7240和1875不是一个时代,但是他们都是胆味IC,和7240一个时代胆味IC还有一些如AN7145。1875这个时代可能只有它一个。1521可以用不入流来形容

网友(2019-09-21):
LM1876指标高点,但不等效于两个LM1875。两者内部结构不同,LM1876更像LM3886的小功率版。LM1875中高频比较通透。

网友C(2019-11-22):
引用 网友D:
LM3886是目前市场上的民用音响高保真功率放大集成块之皇,不是最有胆机味的功率放大集成块。
最有胆机 ...

ta7240和1875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没法比较,前者是八九十年代很流行的收录机的功放块,像把梳子9-18V,OTL输出双5.8瓦,同样封装的1521音质比7240要更好些,1875则晚些,正负25v下输出最大达30瓦

网友(2019-09-07):
我看还是还是1875吧(我有其做的桌面音响),单声道一块、双声道2块(当然合在一起也可以),比较灵活、音质好。还有,前置放大也要做得好些。

网友:
LM1875假货比较多。

网友:
都做过。分不出谁好,伯仲之间。

网友:
LM675T也可以代D1875

网友B:
想当年原装的tda2030音质也非常好,但后来铺天盖地的盛行起来了,但假冒伪劣也有了,但当时汤姆逊的生产的2030令人难忘!

网友:
如果估计得不错,LM1876就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在推出LM1875后,又设计生产的LM1875[LM1875是单声道功放集成块,被网友称为最有胆机(电子管功放)味的高保真功放集成块]的双声道功放集成块,所以LM1876估计音质和性能也不差,应该跟LM1875差不多。但网上前几年说LM1876容易坏,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LM1875在正负25伏左右供电情况声音比较有力,热量巨大但不会烧毁,前提一定是国半正品的,假的那种用2030打磨而来的冒牌货上到额定电压会过热冒烟,

网友:
1876的转速率比1875高
不过每个人的听觉都不一样,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的,所以还是以自己的听感为准比较好。

网友:
就静态发热这一块我觉得1875好过1876

网友:
个人觉得LM1876听感好一点,硬性指标高一点。

网友:
我的感觉还是1875好点,但在音质方面还是TDA2030A好些。

网友:
真假傻傻分不清,芯片级造假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