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5z3p和5z4p

楼主(2019-09-07):
淘了一电影还音机,南京牌的,原机是5z4p,灯丝是交流5.3v的,3a灯牛,手里刚好有一对5z3p,查资料可以代换,
5z3p是250mA 5z4p是125mA ,到可以代换,可是输出电压变了3P的是450 4p是470 不知道会不会对后级管子有影响啊,请各位大神看看

网友A:
用5Z3P输出电压低于5Z4P是因为5Z3P阴极是直热式而5Z4P是间热式,5Z3P管压降大。
4个FU-7应该是两路AB2推挽电路,每路无信号阳极电流100MA,最大输出时240MA,用两个5Z4P是不够的,应该用两个5Z3P。

网友:
4P是比3P输出电压要高些,电牛烧估计是灯丝电流大了,最好别换4007,有开关噪音、还有整流电压比胆要高出不少

网友B:
最好别用电子管整流,电子管是当年缺少高压晶体二极管不得以设计的,它自身消耗功率之大。现轻而易举找到高压二极管。比如1N4007类。

网友C:
如果功放管是一对6P3P或一对FU-7。整流管只能用5Z3P。不是看输出电压。要看负载需要的电流。明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电子管整流,电子管是当年缺少高压晶体二极管不得以设计的,它自身消耗功率之大。现轻而易举找到高 ...

旁热管 可以当 缓冲。
玩的是一种情结。
不过5Z4P 现在价格 不低了,可能越来越少了,奸商居然炒到要20多块。
我6P1单端 用6Z18,才1.8元。

楼主:
灯丝电压没变,还是5.3v交流

楼主:
另想升级一下电子管,原来的是4只FU-7 ,2只6N7P 2只5Z4P 可以升级到什么管,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功放管是一对6P3P或一对FU-7。整流管只能用5Z3P。不是看输出电压。要看负载需要的电流。明白吗?

是4只fu-7,没测电流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4只fu-7,没测电流变化

如果原机用5Z4P两只。灯丝需要5V 4A。与你说的一组5V 3A灯丝合不上。请自己结合实物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机用5Z4P两只。灯丝需要5V 4A。与你说的一组5V 3A灯丝合不上。请自己结合实物判断。

谢谢,我还是换回4p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机用5Z4P两只。灯丝需要5V 4A。与你说的一组5V 3A灯丝合不上。请自己结合实物判断。

这机器怎么加猫眼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Z3P输出电压低于5Z4P是因为5Z3P阴极是直热式而5Z4P是间热式,5Z3P管压降大。
4个FU-7应该是两路AB2推挽 ...

原电路图上也是5z4p啊

网友E:
你这是以大代小,输出电压有点降低,没有影响,只是5Z4P灯丝电流2A两只是4A,5Z3P灯丝电流是3A两只是6A,这就要看电源变压器(有可能是独立的灯丝变压器)其5V(不是5.3V)是否够用,一般都留有余量,就是没有余量也有安全系数,问题不大,可以直接代用。
如果整流管衰老了或者要节省能源就淘两只5Z3P硅代管插上就能用不消耗变压器灯丝绕组电流,输出电压会略高些,输出功率大点,其他不会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以大代小,输出电压有点降低,没有影响,只是5Z4P灯丝电流2A两只是4A,5Z3P灯丝电流是3A两只是6A,这 ...

用4只FU-7 已经不能升级了。加猫眼可参考飞跃R-150-1或美多A150扩音机。资料区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加猫眼只能做音量指示。

嗯嗯,就是这意思,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只FU-7 已经不能升级了。加猫眼可参考飞跃R-150-1或美多A150扩音机。资料区有电路图。

谢谢……大神了

网友:
搞个5Z4P装上去不就完了。

网友:
电子管整流效率低,优点就是带缓冲作用

楼主:
换了5z3p,用了一个小时,把电牛给烧了,杯具了

网友:
5z3p灯丝电流3A,5Z4P灯丝电流2A,不能随意换用

网友:
5z3p灯丝电流大,估计电源牛余量不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4只FU-7 已经不能升级了。加猫眼可参考飞跃R-150-1或美多A150扩音机。资料区有电路图。

如有条件,4只FU-7换上807,声音会有所提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有条件,4只FU-7换上807,声音会有所提升。

国产电子管旧型号(1961年前)807,新型号FU-7。不管到那里FU7=807也就是同一个东西,换上怎么声音会有所提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电子管旧型号(1961年前)807,新型号FU-7。不管到那里FU7=807也就是同一个东西,换上怎么声音会有所 ...

抱歉。但事实上,以前用过美国产的807装的推挽线路,声音是比国产的,型号为FU-7的较细腻与有弹性。

网友:
最好用二极管代换,省电。

网友(2022-08-02):
直热整流管的压降是要比旁热式的输出电压第一点。过去的变压器余量大,开机一段时间只要变压器发热不严重不会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机用5Z4P两只。灯丝需要5V 4A。与你说的一组5V 3A灯丝合不上。请自己结合实物判断。

5Z4P的灯丝不是5V2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旁热管 可以当 缓冲。
玩的是一种情结。
不过5Z4P 现在价格 不低了,可能越来越少了,奸商居然炒到要20 ...

所以怎么应对JS炒管子?有和妙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