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磁芯大一些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9-09-07):
最近这两年痴迷开关电源,前两天在 bg1trk版主的指导帮助下,用电脑开关电源磁芯试验了个开关电源, 次级双组输出13V(可调到16V)用到TDA1521功放板基本上算是成功了,现在想用个更大一些的磁芯再做个开关电源;
还是用反激式,UC3842.OB2263等方案,开关管拟选K2225管,输出双40V电源电压;
拟选磁芯:
这个是淘宝上某个卖家公布的磁芯数据,这个直径是20mm,比前两天的那个磁芯大:
名称:铁氧体磁芯
   型号:PQ5050      骨架:立式6+6
   材质:PC40
  A:50.0mm  B:44.0mm  C:20.0mm  D:32.0mm  E:18.0mm  F:25.0mm  G:31.5mm
请教 bg1trk版主,初次级绕组您帮我看一下,数据我大概怎么选?
先谢了!

网友A:
反激输出功率大了过冲比较严重,波纹大,对元件危害也大。

楼主:
还有一个是:
名称:铁氧体磁芯
   型号:EC42*20      骨架:卧式8+8
   材质:PC40
A:42.0mm  B:32.2mm  C:17.3mm  D:19.5mm  E:15.6mm  F:2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选的芯片是要做反激,PQ5050这么大的磁芯大概能做到300W以上了,而反激做这么大功率不合适,放弃。 ...

嗯,好的,我发帖的时还心里想会不会磁芯尺寸太大了啊,我试试看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激输出功率大了过冲比较严重,波纹大,对元件危害也大。

也在迟疑中,能仔细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在迟疑中,能仔细讲讲吗?

反激拓扑不宜做太大的功率,其中说道很多,网上能搜到相关信息,您可以搜搜看。功率做大了以后调试过程会麻烦,往往有顾此失彼的感觉。
尤其是业余条件下仪器设备不全,建议不要大于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拓扑不宜做太大的功率,其中说道很多,网上能搜到相关信息,您可以搜搜看。功率做大了以后调试过程 ...

嗯,就只有个万用表,反正就是玩玩试试,这个大一些的磁芯适合做正激的是吧,可正激的比反激的复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在迟疑中,能仔细讲讲吗?

DIY开关电源,既得算又得测,还得讲究PCB布线,这方面我也是初学,楼上说的对。起码得有一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开关电源,既得算又得测,还得讲究PCB布线,这方面我也是初学,楼上说的对。起码得有一个示波器。

业余玩家,示波器,电桥,这些仪器仪表等设备感觉有些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拓扑不宜做太大的功率,其中说道很多,网上能搜到相关信息,您可以搜搜看。功率做大了以后调试过程 ...

我这里还有个90年代在单位检的一个开关电源板,明天我拍几个图,您看看是什么结构的开关电源;

网友C:
这么大磁芯,半桥搞起来啊,300W都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磁芯,半桥搞起来啊,300W都小意思

半桥什么的,完全不懂,真的需要恶补知识了!

网友:
我有个直径大约为10厘米的环形铁氧体磁芯,可以做电源的主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选的芯片是要做反激,PQ5050这么大的磁芯大概能做到300W以上了,而反激做这么大功率不合适,放弃。 ...

版主,您好:型号:EC42*20  材质:PC40磁芯已到,如您和网友所说,这个磁芯用到反激上有点“大材小用”,我想,您看是否能介绍个其他方式做开关电源吗?电路尽量简单一些(复杂的实在搞不来),元件好凑一些,调试容易一些(网上找了找,也没合适的,大多都比较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