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录音机皮带型号与绕法

楼主(2019-09-08):
老国产欣艺收录机,缺皮带,不知应该选多宽的皮带,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轮与导带轮有2个槽,大金属轮沒槽,皮带应怎么绕?

应该是3mm的宽皮带,对折长度一般是12.5cm左右,淘宝上那种20块一包的扁皮带里面有合适的,也可以用线绕一圈然后测量对折长度减去0.5cm就行了!

楼主:
主轮与导带轮有2个槽,大金属轮沒槽,皮带应怎么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轮与导带轮有2个槽,大金属轮沒槽,皮带应怎么绕?

看实际机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mm的宽皮带,对折长度一般是12.5cm左右,淘宝上那种20块一包的扁皮带里面有合适的,也可以用线绕 ...

对,天火老师行家呀,我已在闲鱼上买了一包,18元,4mm宽,6一13.5cm对折长度。

楼主:
经过试装,还是应该3mm更合适,长度13cm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mm的宽皮带,对折长度一般是12.5cm左右,淘宝上那种20块一包的扁皮带里面有合适的,也可以用线绕 ...

这个方法不错!原来遇到没有皮带,或者老化掉了,就不知原机皮带的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