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9-09-08):
    一个开关电源,(据说是老虎机的电源板)输出24V/2A;12V/6A;5V/1.5A。现在给一个直流24V电机供电的24V/2A端口无电压输出,且有一个电阻空载发热很快,其余12V/6A;5V/1.5A电压都正常。没有看到板上有3842这类的控制芯片。(有图片不会发)
    请教如何下手维修。

网友:
只是没有24伏这故障不难修,就是24伏这个通路有开焊或者元器件失效毛病.

网友:
这组24v受继电器控制。

楼主:
电源板上没有看到继电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上没有看到继电器啊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吧

楼主:
也没有看到固态继电器

网友:
是不是24V的整流二极管开路了,既然其他电路正常,就说明电源没有太大的毛病。如果是短路的的话,应该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检查下24v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上没有看到继电器啊

如果是老虎机的电源板,这种电源我玩过,一般24v都是受控的,24v是供退币器使用的,需要退币时才有电压输出。

楼主:
请教阿伟,如何能输出24V?而且这个电源空载发热比较严重,特别是一个标号R15的电阻,开机几分钟就发热了。
另外,没有找到电源板的控制端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阿伟,如何能输出24V?而且这个电源空载发热比较严重,特别是一个标号R15的电阻,开机几分钟就发热了。 ...

你上个图吧。控制端一般标ssr或s。

楼主:
不会上图呀。
也麻烦各位朋友教一下怎么上图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上图呀。
也麻烦各位朋友教一下怎么上图
多谢了

1、在帖子编辑窗口点击“图片”图标

2、弹出的窗口点击“选择文件上传”

3、在打开的文件浏览器窗口选择您要上传的本地文件,再点击“打开”

4、图片上传完毕后,点击你要加载到帖子里的图片的缩略图,帖子中图片链接出现的位置即为图片显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