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闲置智能手机,可否改造成直流数字电压表。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2019-09-09):
请教:闲置智能手机,可否改造成直流数字电压表。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只能采用屏幕电路来改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AD采集板,单片机把采集到的电压数据通过WIFI发出来。
再做个手机APP,通过WIFI接收电压数据,并显示在屏幕上。手机充当个屏幕的角色。

还有直连的,就是不知道内部有木有隔离,如果没有,捅市电插座估计会很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比买个电压表便宜吧

至少比 DT830 贵十倍

网友:
设备操作也会比较繁琐,零碎也比较多。废物利用也得本着经济实惠的原则,除非是没有那样便宜的专业设备可买,才考虑这么做。再说恐怕那个A/D转换器价格就已远远超过830B的价格了吧!

光是讨论问题那绝对是可能,甚至都已经有这样的产品在售。

网友:
这个需要强大的软件技术支持,开发的好了没准是商机

网友C:
这个怎么样,价格还可以

网友D:
那还不如改个示波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样,价格还可以

这价格可以买一个不错的数字表了!

网友:
玩玩可以

网友:
糕人告诉你,这个是手机端的编程问题,只要告诉手机显示什么,手机是不管你显示的东西的。所以可以是数字电压表,也可以是模拟电压表,也可以是任何你想要的表,问题是去编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价格可以买一个不错的数字表了!

这个本来就是数字表,多了蓝牙功能让手机和电脑显示,
实际没什么意思多此一举,

网友:
手机或者平板想改成显示器,不知道有合适的驱动板吗?那位给推荐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如改个示波器呢!

如果能改成一辆汽车就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改成一辆汽车就更好点。

那改成印钞机也不错;

网友:
有闲心的话,通过手机的线路输入来测电压,应该没什么问题,加个分压,隔离啥的还能测高压。配合声卡输出,测个电容电感也行。精度怕是比一些简单的万用表还要好很多吧,楼主加油

网友:
闲置智能手机有改床头闹钟的,楼主可以查一下。

网友:
想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需要强大的软件技术支持

网友:
感觉没那个必要,术有专攻,除非是改装发烧友,只是享受过程那种

网友(2019-10-11):
术有专攻,现在的仪表携带也方便啊,那些东西我感觉只是虚有其表罢了,像装X神器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