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机型?管子上看不到一个字

楼主(2019-09-09):
近来无事,闲鱼上淘了一台机芯来折腾,粗步检查电源变压器有高压250V和灯丝6.3V,不工作,断线故障较多,但不知它是什么型号,电子管上也无一个字,请教各位老师,知道的请告诉一下,有无此机的图纸?谢谢了!

网友A:
别管它什么机型,五、六灯机都是差不多的电路,按图重新检查一遍,电解电容建议换掉,从后级逐渐向前,一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B:
感觉是上海160、161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管它什么机型,五、六灯机都是差不多的电路,按图重新检查一遍,电解电容建议换掉,从后级逐渐向前,一定 ...

以前对红灯糸机子捣腾过的,这台初次接触,好的,继续努力,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上海160、161系列

太好了!有图纸了,很高兴,看到了6U1等管子,非常感谢您!  !  !

网友:
上海161或161-1通用机芯。

楼主(2019-12-02):
在本坛老师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这部破烂不堪的收音机终于正常工作了,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朋友!简要的检修情况汇报如下;

楼主:
检测变压器初次级绕组通,拔下所有管子,通220V市电,测得高压230V和6.3V灯丝电压正常,检测整流滤波电容未见明显漏电,稳压电阻上两根焊脚齐根锈蚀断,随重新焊接妥当。再通市电,测整流滤波电压在正常范围。再插上功放管6P1和6N2管子,电位器开至最大喇叭无声,扬声器贴近耳朵,能听到很微弱的交流声,查输出牛发现初级线不通电,牛烧坏了,换上新的牛后出声正常,可以拾音放歌曲了,但仍无台。用天线在底盘划动喇叭有杂音,音量可调,判断机子通道畅通,怀疑是无信号输入问题。查输入和调谐回路不通,查磁棒天线线圈无问题,发现中短波振荡初级线圈都有霉断,因无原套配件,只能拆下查找断头,找不到的把拆了再用原线乱绕上去,重新焊好后,中波和短波1短波2都正常工作,本人没有能力测得各种数据,只是能正常收听而已,此机声音很动听,好于红灯711系列。外表很差,因为它有个可调节方向的磁棒机架,当时就看中它才收的,没想到它全身都有故障,机内多处电容电阻齐根锈蚀断,还少了猫眼,折腾了几月,停停修修,旷日持久,几次想把它扔边上算了,但就不信整不了它,今天,终于"复活"了,也丰富了业余时间,充实了自己,今天,特来谢谢各位老师和坛友!

楼主:
修复的过程是一个"大手术"!

网友:
下了大功夫,有了收获,恭喜楼主。

网友:
真正的爱好者

网友C:
你运气还不错,按键组件没问题.
有磁棒就是好,比那些空心线圈的要好很多很多.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买了一台711-2,一听中波全是吱吱声,还以为故障,后来才知道是开关电源的噪声干扰,换磁棒后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运气还不错,按键组件没问题.
有磁棒就是好,比那些空心线圈的要好很多很多.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买了一台7 ...

是的,运气还好,这琴键波段开关说它是维修方便,其实可麻烦了!它正反两面焊着两块电路板,如按键接触不良就很难修了。这机收中波,台与台之间的空隙中非常安静无杂音,让人比较舒服的,两个短波段电台密密麻麻的,都是台。低频推力很猛,蓬蓬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