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照搬。谢谢大家

楼主(2019-09-09):
感谢大家的资料。这次之所以成功。全靠大家提供的资料。谢谢

新四联

新四联

做工图

做工图

侧视

侧视

后视

后视

网友:
调频收音机?

网友:
是调频机吗?再详细介绍一下吧!电路、指标、性能、音质、听感!

网友:
楼主做的是调频收音机,混频用了一只双三极管,看不出型号,三个中周是自制的,不知道性能怎样。值得一提的是,楼主做的机子是用老的调幅接收机改制的,就是不知道接收质量好吗?

网友:
老将出手就是不凡。多上点图,尤其电路图。让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从空气可变电容来看貎似FM调频收音机,不知对否?既然发帖到矿坛了,就应将电路图发上来,供分享呀。

网友:
机子改造到这份上,已经下了不少功夫,赞一个。

楼主:
高频头部分是lstvcss老师的一体化AM/FM二波段四空气联双灯高频头电路。原贴是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93258
只要做工仔细。一定没问题的。

楼主:
100m以上收不到台。不知道为什么。本振线圈拉长频率覆盖能上去。但是收不到台。郁闷了。

楼主:
是的。有关系吗亲?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m以上收不到台。不知道为什么。本振线圈拉长频率覆盖能上去。但是收不到台。郁闷了。

这与电子管的频率特性有关,大部分常见的收信电子管在100M以上工作起来相当吃力。

楼主:
换6n11就完全没问题了吗?如果是。马上换掉。6f1能用在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部分应该屏蔽起来。

使用的晶体二极管鉴频吧?

晶体二极管(1N60)鉴频和6H2相比,前者效率高多了,我实验过了。

楼主:
我用的2ap9。网上查了好多说法。就是老款的2ap9最好用。所以从老收音机里拆的。高频头换成6n11管会好些吗?就要想收听106.2。现在完全收不到。最高能收到99.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6n11就完全没问题了吗?如果是。马上换掉。6f1能用在这吗

6F1能用啊,管型不一样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部分是lstvcss老师的一体化AM/FM二波段四空气联双灯高频头电路。原贴是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 ...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以上收不到台。不知道为什么。本振线圈拉长频率覆盖能上去。但是收不到台。郁闷了。

     搭棚焊接手艺不错啊 ,这是确保高频头能正常工作的基本保证。
     关于频率高端上不去问题,可能由多种原因所致。从楼主提供的图片分析来看,可能是本振线圈电感量太大了。此线圈,一般在线圈直径8-10mm的情况下,绕3圈为宜,回路的微调电容配用2/10P左右即可。同理,高放调谐线圈也不能绕得太多,一般3-4圈即可,天线输入线圈则看电路设计来定。只有这样,高低端频率才会进入调谐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与电子管的频率特性有关,大部分常见的收信电子管在100M以上工作起来相当吃力。

看楼主用的管子,好像是6N3或6N1。其实,这两种管子,不管是哪种,都完全能胜任FM频段的工作。

楼主:
明天sc3610就到了。装上看一频率就可以改进电路了。谢谢lstvcss大侠提供的电路

网友(2019-10-12):
多上点图,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2019-12-20):
结果实验的怎么样哈....高频头看网友有用 6N3双管  12AT7双管  6N1单管.... 等,不知道到底哪种比较好点...

网友C:
菜鸟请教,2AP9检波与6H2检波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鸟请教,2AP9检波与6H2检波各有什么优缺点?

好像是电子管检波稳定性好,晶体管检波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