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多年前的开关电源板

楼主(2019-09-10):
这款开关电源板大概是01.02年我公司其他科室扔在垃圾箱旁的,这个科室是负责管线输配调度的,可能是计算机上的板子,我看了看板上元件基本是全的,就捡起来了,当时检查后发现220V整流二极管缺少,就补上了,还补上了个大功率的电阻(大红袍2个并联上),接上个灯泡,接通市电,没想到还能正常工作呢,功率管是D1402,没有任何集成块,全部是分立件,初级2个220u/250V电容,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正激反激,就觉得和当时的彩电的电源电路相似,应该是板子自己根据负载大小自己调整震荡频率,后来就想改个正负电源,就在磁芯上加绕了绕组,当时出来的电压比较高就没再管它,最近对开关电源比较感兴趣,昨天翻出来了,开关电源变压器比一般的要大一些,次级输出没任何元器件反馈给初级,能微调输出电压,输出在直流110V左右吧,尺寸在图里标注,想让 bg1trk版主和高手看看,这个电源有什么特点,拿来改音响用的正负电源怎么样?

网友A:
高压滤波电容虽然有两个,但开关管只有一只,不会是半桥。
没见到储能电感,应该也不是正激。
没有控制IC,这就是个原端反馈型或者干脆开环的自激式反激电源。

老货了,没啥搞头,留着拆件用吧。

网友B:
楼主真要大干一场了,这电源要改成正负双电源难度大大的,正如版主所说,放弃这个吧。玩电源一定要有示波器和功率负载,负载还能土法一下,示波器就必须要有。有了示波器就可送板给你,教你做一台LLC的功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滤波电容虽然有两个,但开关管只有一只,不会是半桥。
没见到储能电感,应该也不是正激。
没有控 ...

呵呵,确实是过时的东西了,不过加绕了绕组,有时间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要大干一场了,这电源要改成正负双电源难度大大的,正如版主所说,放弃这个吧。玩电源一定要有示波器 ...

呵呵,谢谢鼓励,反正是摸索玩呗!
从改装到自己绕线再自己组装,都是学习过程,慢慢进步吧!
有版主帮助和指导,相信会成功的,就是不成功也会有收获!
示波器和电桥用起来自然如虎添翼,但价格不菲,业余玩感觉不值当,再说,就是有这些高级工具,也不一定会用或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要大干一场了,这电源要改成正负双电源难度大大的,正如版主所说,放弃这个吧。玩电源一定要有示波器 ...

llc是什么,完全不懂,真的需要恶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要大干一场了,这电源要改成正负双电源难度大大的,正如版主所说,放弃这个吧。玩电源一定要有示波器 ...

等玩的放烟花了或不成功了,也就死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lc是什么,完全不懂,真的需要恶补了!

是目前比较新的一种电源拓朴,LL代表二个电感,C代表一个电容的谐振式软开关电源。是目前最适合用于功放的一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目前比较新的一种电源拓朴,LL代表二个电感,C代表一个电容的谐振式软开关电源。是目前最适合用于功放 ...

有比较详细的成熟电路和实例(本坛里)吗?

楼主:
刚才在平板上似乎看到版主的回帖了,现在在电脑上怎么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要大干一场了,这电源要改成正负双电源难度大大的,正如版主所说,放弃这个吧。玩电源一定要有示波器 ...

以后还请您给予多多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在平板上似乎看到版主的回帖了,现在在电脑上怎么看不到了

回贴后才看到已经有朋友回复了......

劝您直接研究研究LLC吧,以前发过LLC的制作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79824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81923

用的是集成功率管的IC,电路能简单点,难点在变压器的计算和绕制,调试还是离不开示波器和电桥。
买个二手的示波器和电桥吧,玩电源会方便很多。

就像上面那位朋友所说,电子负载也要备一个,这个可以自己做个简易的,没什么难度。您需要的话,我给您找找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0261-1-1.html

以上这个基本退役了,又做了个千瓦级别的数控电子负载,不仅恒流,还有恒压、恒阻、恒功率模式。
还没整理好发帖,外坛有个制作过程中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3047&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贴后才看到已经有朋友回复了......

谢谢您的回复,前些时就看到您发的这个帖子,为什么要有左右两部分,左半部分出来的电压给了右半部分提供能源?
感觉自己实力不够,故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反激上,慢慢学习消化中,有不懂的还要请教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前些时就看到您发的这个帖子,为什么要有左右两部分,左半部分出来的电压给了右半部分提供 ...

左半部分是有源PFC电路,作用是使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同相,提高功率因数,使电源的功率因数达到98%以上,基本呈阻性负载特性。
它还是个Boost升压电路,将输入的DC 110-370V(对应交流市电90-260V)提高到380-400V左右并稳压,为后面的LLC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LLC不能像反激那样适应大范围变动的输入电压,有了APFC电路,整个电源就能做到市电90-260V这个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
同时,左边的APFC部分还兼备为右边的LLC部分提供启动电源。

楼主:
讲的透彻明白,理解消化中,感谢!

网友:
太古董了,而且不是什么经典的作品,搞不好烟花满天飞,烟雾弥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贴后才看到已经有朋友回复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81923
这两天反复学习这个制作,感觉像我等初级玩家制作难度比较大,好几个环节很难把握.做好,只有先学习了;
感谢您的最近指导帮助;
在这里也顺祝您中秋节合家团圆,幸福愉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923
这两天反复学习这个制作,感觉像我 ...

中秋快乐

您可以先不考虑APFC部分,找点资料了解一下LLC的原理,然后攻关变压器的设计计算及所选控制IC的典型应用,把图画出来,参数都算好,再动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秋快乐

您可以先不考虑APFC部分,找点资料了解一下LLC的原理,然后攻关变压器的设计计算及所选 ...

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市电输入都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稳定在220-235V交流之间,整流后基本上也在320V-330V直流电压,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可以先省略左半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市电输入都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稳定在220-235V交流之间,整流后基本上也在320V-330V ...

当然可以忽略左半部分,但电源的功率因数会很难看,也做不成适应全电压输入的电源了,还要想办法弄个启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忽略左半部分,但电源的功率因数会很难看,也做不成适应全电压输入的电源了,还要想办法弄 ...

嗯嗯,明白,只有有l了左半部分才是理想的开关电源;

网友:
好好学习快乐折腾

网友C:
这是不带反馈次级的开关电源,靠初级电解和电阻自激振荡工作,缺点是不能开路,否则电压飙升,另外初级电解失效后也会引起电压升高一倍,早期彩电有采用此类电路的甚至有因电压升高击穿显像管的,这电源不适合功放,因轻载和满载电压相差很多,容易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带反馈次级的开关电源,靠初级电解和电阻自激振荡工作,缺点是不能开路,否则电压飙升,另外初级电解 ...

这个应该是彩电或显像管类的显示器上用的!
这个用好了,可以用到甲类功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