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Z 2P3-1文件分享,重新开贴,方便下载。

楼主(2019-09-10):
重新开贴,方便下载。
LYZ 2P3-1型超外差收音机设计,力求简单易作,元件易购和较高的接收效果。PCB电路板根据德生透明壳绘制,用于其他2P3壳时请注意修正罗丁孔位。
   收音头全部使用双柵场效应管BF998,电路简单,性能优良。场管工作电流可测量源极电压换算,调整源极电阻即可改变其电流大小。R3为信号衰减电阻,减小可提高增益,增大可防止自激哨叫。R4也是信号衰减电阻,但主要的作用是使混频工作正常。
   LT振荡线啳用TTF-2-8替代;中周T1-T4全部用TTF-2-7或-8,甚至可用任何调频465KC中周的初级,并改用相应的谐振电容,比如TTF-2-1、-2、-3、-9等配200PF谐振电容,自制也极其简单。
   双连可变电容也可用223差容140/60双连,只须将C4 150P电容短路。
   R12、R13、R14、LED、 9O15组成调谐指示,调整R13使LED微亮即可。
   整机增益较高,中放2源极通路电容,视情况安装,灵敏度够或自激哨叫就不必安装。布线不易,中周外壳兼接地跨线,一定要先上锡,确保焊接良好。
   电源可使用5号碱性(3V)或充电电池(2.4V);以及一节18650锂电池,但R2和R13数值不同;而且透明壳稍薄,18650锂电池稍粗,可将固定柱降低2mm左右,或不装边块并裁减部分相应的PCB板。
   PCB电路板没做过开槽,2P3的完整板面积也超过5元样板规格,只能采取拼板形式。要求完整板的朋友,请自行修改layout60文件。
   由于双连可变电容容量较小,以及双调谐为外耦合小电容,PCB电路板不宜大面积铺铜。以免统调困难以及性能受损。
   磁棒架受限,只能使用5x12扁形或直径8mm的圆磁棒。使用18650锂电池时,长度限于80mm。我用的是8x80mm,7股0.1丝包线绕110匝。
2P3-1layout60文件
2P3-1打样文件

补充内容 (2020-5-11 09:51):
请参考:请复制和仿制LYZ 2P3-1型的玩友注意:LYZ 2P3修正方案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55090-1-1.html

网友A:
谢谢老爷子的分享。

按照大水牛的建议,目前就差云母电容了

老爷子可否再指教一下,电位器转接板是怎么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爷子的分享。

按照大水牛的建议,目前就差云母电容了

1~6切割锯,圆点钻孔,什锦锉整形。

网友:
谢谢老爷子无私奉献,祝您健康快乐

网友B:
什么都有了,就差BF998。

网友:
小白发来贺电
高产大户,佩服老爷子
偷偷下载了,有空也山寨个玩玩

网友:
佩服老爷子的共享的文件,大伙有福勒

网友C:
老爷子好,打样文件修改不了螺丝孔位,能否发个.LAY文件?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爷子好,打样文件修改不了螺丝孔位,能否发个.LAY文件?谢谢!

老爷子在1楼给了两个链接文件,第一个就是lay文件,可以打开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有了,就差BF998。

乙猪大大,你没这个BF998哇?拿银云母来换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切割锯,圆点钻孔,什锦锉整形。

谢谢老爷子的回复。

这次在制版方面,老爷子就已经想好怎么弄了,后面板子出来也是不差毫厘,真是给力!

我有个2P3(套件),想换机芯,但是这个电位器的装置方式一直是我制作板子的拦路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乙猪大大,你没这个BF998哇?拿银云母来换行不?

揾食艰难啊,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在1楼给了两个链接文件,第一个就是lay文件,可以打开修改的。。。。

我解压打开后,发现是原理图,不是PCB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揾食艰难啊,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了。

好吧,那等着你打粉色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解压打开后,发现是原理图,不是PCB文件。

电路图和PCB都在一个文件里面,左下角有切换的地方

就像excel里面工作簿的切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和PCB都在一个文件里面,左下角有切换的地方

就像excel里面工作簿的切换一样。。。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和PCB都在一个文件里面,左下角有切换的地方

就像excel里面工作簿的切换一样。。。

老爷子的方法好。原理图和PCB图合二为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等着你打粉色的板子。。。

大大他是哭穷呢,我带你去大大家开仓放粮。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切割锯,圆点钻孔,什锦锉整形。

鑽孔點可以畫無銅箔 PAD 讓廠商鑽孔, 可以省一些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鑽孔點可以畫無銅箔 PAD 讓廠商鑽孔, 可以省一些功夫

画孔简单,就怕审核通不过,立创早有限制空孔规定通知。

网友:
感谢老爷子无私奉献  已打样

网友:
感谢老爷子的无私奉献精神,2P3好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孔简单,就怕审核通不过,立创早有限制空孔规定通知。

雖然有規定, 但是看他們的回覆是還沒執行
而且您這板子只做那一排孔, 不做切割, 應該能解釋為散熱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揾食艰难啊,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了。

广东人?以后多支持。

网友E:
你好  各级工作电流如何测量? 电压如何换算电流?能否给出数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各级工作电流如何测量? 电压如何换算电流?能否给出数值 谢谢

网友F:
请问,图中红圈中的那个电极,是G1还是G2,或者不用区分?

网友:
有双栅极场效应管,应该灵敏度高噪声小,玩就要与时俱进不拘泥于那几个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图中红圈中的那个电极,是G1还是G2,或者不用区分?

G2。
以前也试过,G1与G2交换也听和看出不出有什么区别。
根据资料,G1用于信号输入,G2的作用于调控增益,用在AGC和振荡输入。
G的电压与增益有关系,负压最低,4v时最高。因此接漏极电压高,增盖也高;接源极低一些;接地应更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G2。
以前也试过,G1与G2交换也听和看出不出有什么区别。
根据资料,G1用于信号输入,G2的作用于调控增 ...

谢谢!图中,G2是接地的,增益低。能不能想办法,既让其做振荡器,又抬高其电位,增加本级增益?这里的增益高一些,对整个机器都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图中,G2是接地的,增益低。能不能想办法,既让其做振荡器,又抬高其电位,增加本级增益?这里的增 ...

作为没有高放的双栅场管变频,完全可行。下图中G2处于高电位,对振荡也不会有不良影响,曾在布线错误时试过。
但在加有高放的变频就不理想,过高的变频增益会使高放自激更严重,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没有高放的双栅场管变频,完全可行。下图中G2处于高电位,对振荡也不会有不良影响,曾在布线错误时试 ...

很好的经验之谈。如果有高放,变频级的增益不重要。如果没有高放,变频级的增益就异常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切割锯,圆点钻孔,什锦锉整形。

喇叭开孔直接用φ25r的开孔器

网友:
汇报一下  2p3 已装配好  很不错  比晶体管机的选择性  灵敏度要好很多  谢谢老爷子的奉献精神

网友:
楼上的板子能提供块给我吗?

网友:
都来要PCB板啦,谁做点好事,提供给大家。费用好说啊。

网友E:
你好 有几处电压不对  看图 如何调       现在机器有时听着听着突然没台了 调谐不起作用    但机器还有声音  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有几处电压不对  看图 如何调       现在机器有时听着听着突然没台了 调谐不起作用    但机器还有声音 ...

双柵场效应管与三极管不一样,自生偏压决定于栅源极间的电压差,工作电流由源极电阻调整,各级的工作电流与常规的三极管电路差不多。我买了两批BF998,第一批性能差异不大,最近一批自生偏压相差很大,而且底部有不同的颜色,丝印模糊不清,确定是二手双柵场效应管,而且不可能都是BF998,用了十几只,坏的没有,就是漏极电流不一样,说明场管跨导不一样。
您测出的电压中,变频源极电压太低,很可能停振,中放2源极电压0.7v,1K电阻,折算为0.7mA,这个场管工作电流大,与变频管交换试试。
贴元元件焊脚小,容易产生假焊,须多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柵场效应管与三极管不一样,自生偏压决定于栅源极间的电压差,工作电流由源极电阻调整,各级的工作电流 ...

谢谢指导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柵场效应管与三极管不一样,自生偏压决定于栅源极间的电压差,工作电流由源极电阻调整,各级的工作电流 ...

非常感谢分享  目前已制作成功  变频0.5v电压也能起振  接收效果很不错 比起三极管的超外差好多了 谢谢老人家无私分享

网友E(2019-10-12):
你好  图中画圈处的元件数值哪个正确?

网友:
请问压缩包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图中画圈处的元件数值哪个正确?

以电路图为准。C8有关AGC时间常数,大小很难用耳朵辨别。C15有关检波滤波器,小一点高音保留得多。根据自己的听力感受,觉得高音刺耳,可用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