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气泵故障,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19-09-10):
通电380v 提示电机过载

品牌是寿力的

手动 压下接触器运行正常

这一般是什么故障  怎么简单维修一下

网友:
这个出在电流检测吧。这个情况开机时应该能工作一会儿吧,电动机保护系统都是有延时的。先在电机运行时确定实际电流。核对电机参数,看看是不是真过载,真过载就去掉电机负载先查电机,然后再查负载设备。假过载就查设置参数是不是错误,参数没错就查检测电路。

就是这么个思路呗。

网友:
有变频器吗?先检查变频器是否有故障码,没有变频器的话再检测电机电流检测电路,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上面不是显示过载了吗,是变频器的还是星三角启动的,星三角启动的看看热继电器有没有跳闸,变频器有没有故障保护,看看故障码,一般变频器的启停是由变频器的控制接线端子外接继电器控制的,要一步一步的往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显示过载了吗,是变频器的还是星三角启动的,星三角启动的看看热继电器有没有跳闸,变频器有没有故 ...

不是变频的

电机是7.5kw的

按下接触器电机就动作   ,可以证明热过载正常的吧

出了故障是不是得 重置一下还是

寿力的密码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变频的

电机是7.5kw的

那你看看热继电器跳闸了没,按下上面的复位按钮,看可以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热继电器跳闸了没,按下上面的复位按钮,看可以启动吗

这个热过载如果跳了, 按接触器就不会启动了吧,复位我按了不行

网友B:
有电流检测吧!我这里有台22KW 3立方的螺杆空压机,有电流检测,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流检测吧!我这里有台22KW 3立方的螺杆空压机,有电流检测,你看下。

没看到电流监测,通电  面板显示器直接就报故障了

网友:
你拍几张照片发上来,大家帮你出下主意,顺便理清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热过载如果跳了, 按接触器就不会启动了吧,复位我按了不行

看看电机接线盒是不是带绕组过热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热过载如果跳了, 按接触器就不会启动了吧,复位我按了不行

检查下空压机上面的压力开关,安全开关是否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空压机上面的压力开关,安全开关是否动作

图片来了。。。

网友:
28号线接到哪里了?

网友:
出现过载故障首先就得用电流钳表卡电机电流,看真过载还假过载!如假过载那就查检测和控制部分!你现在直接按继电器属于强启了,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