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固纬GPS-3303C风扇温控温度过低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固纬GPS-3303C风扇温控温度过低的问题,估计大家也碰到过,稍微加点负载风扇就呼呼的开始转。研究了一下线路板,用的是2个NE555来控制的。2个热敏电阻并联在散热片底部。顺着热敏电阻走向找到R50(100K)和R52(47Ω),R52阻值很小关系不大,R50换上220K的可调电阻(先调到100K),开机接上负载一会风扇开始启动,把R50调小到75K时风扇停转,手摸散热片上面微温。改造完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觉得合适的温度改造。不多说了,上图!

楼主:
早上弄了半天也没发出来,说是在审核中。夜里一下就行了。

网友A:
这个建议改下,用555应该带点回差温度。因为两路输出的散热器是互相绝缘的,因此一路一个555,只能一个温控点。可以lm324每路2运放,设置2个温控点,每个温控点都带小会差这样,用起来美滋滋。之前我改过一次。其实最好的是mcu,ad进行温控,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议改下,用555应该带点回差温度。因为两路输出的散热器是互相绝缘的,因此一路一个555,只能一个温控 ...

这个机器2个温控探头(热敏电阻)是并联的,只要1个达到温度,风扇就开始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2个温控探头(热敏电阻)是并联的,只要1个达到温度,风扇就开始转了

哦,这样也可以的。反正一路到温度就工作。我之前搞过一个玩,发了个帖子,你搜搜,参考下,不一定好,帮你参考下。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9909&highlight=2303&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9909&highlight=2303&mobile=2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