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吱吱响是啥原因

楼主(2019-09-10):
我今天用惠普12V服务器电源和华为4850G2串联给60V电池充电,发现惠普那个12V的电源吱吱响,但电流正常,担心搞坏电源停止使用,,为啥呢,,以前用的其他品牌的12V串联没有这种吱吱声的啊?????

补充内容 (2019-9-11 08:00):
单独使用也有吱吱响,是变压器质量差吗???不会爆管子烧电源吧?

网友A:
吱吱的一个来源是电路发生了间歇震荡,原因看电路设计与工作条件,不大好分析,还涉及外部其他东西,换下来无疑是明智的。

网友:
查电源电解电容

网友B:
高频变压器质量差或两个电流因为电位接地之类有差别,互相灌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质量差或两个电流因为电位接地之类有差别,互相灌流放电

单独使用也有吱吱响,是变压器质量差吗???

网友:
好像电路自激了 震荡不稳定。检测下输出滤波电容和输入的滤波电容,为控制电路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的全汉电脑电源也是响,等个一分钟左右就不响了,还没时间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吱吱的一个来源是电路发生了间歇震荡,原因看电路设计与工作条件,不大好分析,还涉及外部其他东西,换下来 ...

变压器铁芯振动?

网友C:
电容为何能发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为何能发声?

滤波不净,引启取样部份.放大干拢信号.影响功率管不能可靠工作于开关状态.查小瓷片电容 和电解电容.排除! 用示波器看开关变压器输出部份(整流前)方波生胡须状脉冲. 其它问题多学习书上有的. 不足朋友们补充!!

     (以前在某电源厂,画图纸,吱吱叫, 有板基,和走线, 变压器,出现这样问题, 解决办法, 加大电容容量, 补高频小电容, 套磁环, 基本能处理好, 正厂名牌电源出现这样, 查各电容没错的.限于学识只能解释到这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不净,引启取样部份.放大干拢信号.影响功率管不能可靠工作于开关状态.查小瓷片电容 和电解电容.排除 ...

专业的回答 ,,,我是电子方面的小白,没能力修,,就想知道继续使用会坏吗?

网友:
可能是磁芯和线圈,我是用502罐进去!

网友:
啸叫声音的大小与电感绕制的质量有一定关系,绕制较松,其产生的啸叫声将较大。

引起DC/DC电路电感啸叫的因素

1、负载电流过大。DC/DC芯片内部有一个限流保护电路,当负载超过IC内部的开关MOS管的最大电流时,限流电路检测电路就会调整芯片内部的占空比,或者停止工作,直到检测负载电流在标准范围内时,再重新启动正常的工作开关。

如果从停止开关到重启开关的时间周期正好是20~20kHz的频率范围内,就会导致电感的的震动频率被人听到。

2、负载电压过高。如果负载为空或轻负载,就会触发过压保护,停止开关,如果电压降下来,就会重启工作,从停止到重启的时间容易落在音频范围内。

3、电路产生自激。电源电路在设计时,稳定性不够,当负载产生变化时,容易自激,当自激的频率落在音频范围内,将引起啸叫。

4、穿越频率落在20~20kHz的频率范围内。穿越频率通常为开关频率的1/5至1/20,设计时需要撇开音频的频率范围,否则,将无法解决啸叫问题。

5、开关切换过冲较大。DC/DC上管和下管切换的过程中,由于寄生电容、寄生电感的存在,将在上管开启的瞬间产生过冲,且幅度较大,导致在电感上施加周期性的过冲电压,从而引起啸叫声变大。

啸叫的解决办法
1-12-9

1、提高开关频率。使穿越频率偏离音频范围,避免啸叫;
2、确保电路工作稳定。避免产生自激,涉及的参数多而复杂,如:
a)调整补偿回路,通常调整比较难,但效果最好;
b)调整输出电感值,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c)调整输出电容值,效果较明显;
d)调整输出电容的ESR,效果比较明显。
3、降低过冲电压。在开关的上下管之间增加缓冲电路,如上左图的 R4 和 C2 电路,或右图 D1 和 C2 电路,可以减弱啸叫,但不能消除啸叫。
4、减小寄生参数对电路的影响。合理布局布线,减小电源和地回路所引起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反馈回路尽可能远离开关电路;
5、减小电感的机械振动。选用品质好的电感;
6、电源IC选型时,不要超过OCP、OLP、OTP和OVP,若存在超过的情况,其间隙频率也避免落在音频区,需要考虑裕量设计。

网友:
吱吱响有一种情况是自激的电源,当工作功率越来越大时,他的频率降到可闻段就听到叫声。当短路时电源进入充电时间很短,放电时间很长的阶段,这时频率很低很明显的吱吱声,预示负载短路了,这个短路后的功率很小电路自动进入可以长期存在的类似被保护状态。这就是自激电源,例如彩电的电源很多都没有专门保护电路还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判断间歇震荡用示波器看变压器波形(有空间穿一根线最好,简单安全)在长时间扫描状态下可以看到震荡的停止形成的波形缺失,这个状态是稳定性变坏或者设计就不好稳定性裕度不够,参看其他几位的经验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