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里的扫地机搞败了

楼主(2019-09-11):
家里的扫地机,只会转圈圈,它耍赖皮罢工了!一言不合宰了它。

型号参数
电池仓

底座部分
控制电路
下半部分
它的腿
其他杂货
脱落的零件
拆开这货发现掉了一个电容,没找到一样的铝电解电容,找了一个耐压容量一致的替换。装回后故障依旧,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发现一个情况,挡住光电开关回走直线,拿开就只能转圈,明显是反了,应该是不是碰到障碍物后转圈才对,不会分析电路,求指点。

几个IC的特写

楼主:
图片上传数量限制

网友:
现在的扫地机技术还不成熟,就是个昂贵的玩具,不实用。

网友:
正准备给家里老人买一台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看工艺和用料不行

网友A:
我前几天刚修了一个,比你这个复杂些
拆了一个扫地机,换轮子 - 〓生活聊天板块〓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90104&extra=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一些传感器出了问题,或者是主板问题

网友B:
要是主板问题,修一下的时间,金钱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C:
我家里有一台,觉得不实用,还是人工拖地好,就放着不用。

网友:
早年用过1台扫地机,最好建议买自动吸尘式扫地机。分辨在于底部是长橡胶扫轴?还是风力吸附口。

网友D:
我家里的小猫脱毛掉在地面上,扫帚和拖把都弄不干净,扫地机可以搞定,就是噪音比较大。

网友:
国产的也就小米扫地机好一些   会规划路线  其他随机的扫地的不用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有一台,觉得不实用,还是人工拖地好,就放着不用。

机器人扫地是否不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数量限制

你的机器人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是主板问题,修一下的时间,金钱成本就太高了,

直接换主板比较简单吧

但是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有办法做电路级维修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的小猫脱毛掉在地面上,扫帚和拖把都弄不干净,扫地机可以搞定,就是噪音比较大。

你用的什么扫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扫地机器?

就是小米。不知道其他的扫地机是不是一样,没有猫脱毛时都是用拖把拖一下即搽了水渍又去掉了灰尘,而扫地机要嗡嗡的吵更长时间还去不掉水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主板比较简单吧

但是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有办法做电路级维修么?

关键是这样的机器从哪找主板呢?

网友:
家里有一台买了三年了,刚买时感觉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挺好玩用过几次。其实就是个自走吸尘器,要求地面绝对平整,地面上摆的东西尽量要少,尤其板凳椅子多了容易卡住。不能有条状垃圾,如长线头,小塑料薄膜,否则容易缠住行走轮或堵塞吸尘口。优点;由于体型比较薄,清洁沙发底比较合适,扫完地或电量不足时,自动归位充电。

网友:
再买一个一样的比较简单

网友:
感觉是不成熟的玩具,离实用还有一定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修了一个,比你这个复杂些
拆了一个扫地机,换轮子 - 〓生活聊天板块〓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 ...

前不久朋友拿来一台扫地机器人让我看看,是科沃斯的(据说是扫地机器人的高端专业品牌),故障是开机后按启动按键,报警三声,闪红灯。查说明书是提示清理灰尘。结果把机器人拆散,清理了所有的传感器均无效。后来发现,在某些时候,机器人可爬行一端距离但随即停止,蜂鸣器报警。查各路电机驱动块供电正常,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用WD40清洗所有的电机(原机滚轮及扫地毛刷电机均是有刷电机),清洗后用6V电源接上电机使它空转一段时间,恢复到主机后,故障竟然排除了,扫地机器人各项功能恢复正常,试着打扫一下,发现这东西对动物的毛发清理效果还可以(家里养狗,正值狗子脱毛期),对其他的脏东西就差一些。
       扫地机器人多少有些噱头的成分,这东西不论是打扫效率还是清扫程度都不及人工手持吸尘器。

网友:
我的科沃斯16年买的,经常清理维护,已经用了三年了。每天都走,设人不在家的时候工作。我这个是乱走的,不会规划路线。床底下、沙发下、桌子下都去,两天一盒灰尘。感觉挺好的,一般不用扫地,一周拖地一次。这东西用半年就要清灰、包括脚轮等,要拆下来彻底清洁。那种光用不清理的,就坏的快。我的是电源适配器坏了,充电时总报警。外接电源发现,充电电流大时,电压降低就报警。拆开发现是低压整流二极管巨热,换管修复了。现在又满血复活,快乐工作中。

网友:
我们这商场里99元加68个赞领一个

网友:
靠它扫地还是不靠谱!!

网友:
春节前外孙女给买了一个,我家客厅是错层(高差40厘米)他不会上下,一直在一边放着,我家已经有两台吸尘器,一台普通的,一个干湿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纯属摆设,谁买谁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