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一台SONY电视出现这是几个意思?

楼主(2019-09-11):
家里的SONY电视,一开始偶尔出现图片上的故障,目前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了,请指教?

网友:
哈哈第一眼看到,以为是在打游戏魂斗罗呢

网友:
关注到左下有个6字,那应该是频道数吧,所以可能是排线有接触不良,先从简单的下手试下。

网友:
内部电路故障,应及时修理!

网友:
什么意思我不懂,只看到电视反着放

网友:
主板故障,应该是排阻坏了

网友:
排线坏了的话图片左下角显示的数字不会这样全的

网友:
还好屏幕没坏,有修的价值,电视怎么倒着放呢?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没有动手能力的话,最好让别人修。

网友:
黑客帝国了?

网友:
排线拔出清理一下

网友:
好美的图像

网友:
花屏视频储存坏了. 换即可.

网友:
“一开始偶尔出现图片上的故障,目前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了”,这属于时好时坏故障,这种故障一般是“接触不良”类型的。任何元器件,坏就坏了,死而不能复生,只有这类故障是跟你闹着玩。故障点一般在高温部分,看看电容器有没有鼓包。

网友:
你这是电视拿大顶还是专门给你拿大顶的时候看的

网友:
好像是黑客帝国啊

网友:
头朝下太久了头就晕了   你把它正过来缓一缓就好了

网友:
看到楼上有坛友说是逻辑板坏了,想起了我家原来一台索尼KLV-37M300A的出现花屏(和你这个图不一样,也有称负像的),换逻辑板上的AS15芯片后,成功修复。不知道楼主这台电视机逻辑板上 有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有的话可以试一下,这个芯片很便宜。

楼主:
拆开后清理重插了排线,故障依旧,但是屏显也模糊了,怀疑逻辑板出现问题

网友A:
屏没事,主板通信故障,6显示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没事,主板通信故障,6显示完整。

恩,主板问题,没能力维修主板,只能换板了。

网友:
主板有芯片脱焊,不是一般人能修好,我也有台这电视,扫灰尘时自己在芯片上加了散热器,至今还能用,主要屏比较好,隔壁已经换了2台电视了,现在的索尼质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