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驱盒增加同轴无信号 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9-09-11):
移动光驱盒增加同轴无信号 请教问题出在哪里(使用的是DVD刻录光驱)

网友:
你这个播放的控制软件是什么?有些CD播放软件是以抓轨的方式读取光盘的,这种方式是没有同轴输出的。
一定要用最原始的那种播放软件,或光驱自带的按键播放

楼主:
请教使用什么播放软件 我使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播放器